ADAM-4050带有7路数字量输入和8路数字量输出如何进行逻辑控制编?

楼主(2013-02-07):
ADAM-4050带有7路数字量输入和8路数字量输出如何进行逻辑控制编?编程环境有谁了解的吗?是否支持高速计数器?

网友A(2017-03-26):
ADAM 4150可以高速计数。一般不支持逻辑控制编程,不过ADAM 4150每个输入输出端口都支持单独配置,相当于可以简单的逻辑控制编程。端口不能单独配置的可以用上位机来实现。比如:HMI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