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欧表摇不动或摇时太紧怎么办?

楼主(2013-02-07):
我们在使用兆欧表时,有时会遇到发电机摇不动或摇时太紧的故障,可能原因是

1.传动部分安装不妥。

2.变速齿轮吻合不好或齿轮损坏。

3.滚珠轴承脏、润滑由干涸。

4.轴承垫未装致使转子与邻近物摩擦。

5.转子与定子相对位置变动造成摩擦。

6.轴承位置装斜使转子转动困难。

7.转轴弯曲。

8.小机盖未固定紧,致使转子在轴承中位置变化造成摩擦。

处理方法:

1.重新检查清洗后再组装。

2.损坏不能修复者,进行更换,有局部磨损的用什景锉修复,吻合不好者重新组装。

3.拆下清洗,加以新的高速润滑油。

4.将原有零件装还原。

5.重新组装,仔细调整位置。

6.将轴承拆下重新安装。

7.将各部分应上紧的螺钉紧固好。

网友A:
这个真遇到过,不过有专人检查的

网友B:
这个 表 咱只有在学校时用过,在公司从没用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