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较小电阻应注意什么?

楼主(2013-02-07):
     万用表测量电阻时,反映到表头的被测量实际是通过被测电阻的相应电流,被测电阻越大,电流越小,即偏转角越小。指针偏转角与被测电阻的关系为:

α=(RZθ)/(RX+RZ)

式中:α---指针偏转角;

RZ---万用表中心阻值;

RX---被测电阻;

θ---指针满偏转时的角度,此角度多为90°

    从万用表欧姆刻度可以看出,其刻度是不均匀的反向刻度,偏转角越小,指示的阻值越大。在高阻端每一刻度线之间的阻值相差很大,测量时若在这一段分度线上,把指针看偏一个角度,将会造成很大的误差。特别是测量小电阻时,误差就更加明显。所以为保证测量的准确,在测量小电阻时,应通过换挡的方法,尽量使指针在中心位置附近。

网友A:
恩!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B:
没有注意这个;一般直接测量的;

网友C:
恩!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呢!   看来下次注意了 !

网友D:
这是总结出来的还是真理呀。

网友E:
嗯,很基础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得到验证的结论。

网友G:
现在大部分都是用数字万用表了,偶对于这个指针式的万用表都不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