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3-02-08):
制动单元的功能是当直流回路的电压Ud超过规定的限值时(如660V710V),接通耗能电路,使直流回路通过制动电阻后以热能方式释放能量。
制动电阻是用于将电机的再生能量以热能方式消耗的载体,它包括电阻阻值和功率容量两个重要的参数。通常在工程上选用较多的是波纹电阻和铝合金电阻两种:前者采用表面立式波纹有利于散热减低寄生电感量,并选用高阻燃无机涂层,有效保护电阻丝不被老化,延长使用寿命;后者电阻器耐气候性、耐震动性,优于传统瓷骨架电阻器,广泛应用于高要求恶劣工控环境使用,易紧密安装、易附加散热器,外型美观。
变频器制动单元又称为斩波器。当变频器和拖动的电机处于电动状态时变频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不工作;当变频器和拖动的电机处于制动状态时,变频器采用将负载的机械能通过逆变器转换为电能并储存在储能滤波回路的方法进行制动,变频器制动单元实时监控储能滤波回路的电压值,当其电压值升高到电容器耐压峰值时,说明储能滤波回路再不能储存更多的电能,为保护变频器和确保制动效果,此时变频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开始工作,将储能滤波回路储存的电能以热能的形式消耗掉一部分,直至储能滤波回路的电压值降到安全水平。

楼主: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制动单元和电阻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B:
制动单元就相当于一个开关,当直流电压高于660V或750V(看型号),它启动,接通其所联接的制动电阻,而制动电阻只是一个执行耗能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