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电缆

楼主(2013-02-08):
     可用对芯法查找,需要两人互相配合。

    在电缆起点处,将几根电缆中某一电缆的两根导线短接(如红、黄)根据电缆号牌所标电缆终端(对侧)位置,告知另一人到对侧找出有同一电缆起点名称的几根电缆。根据电缆起点处那一根电缆颜色(如),对侧人在这几根电缆中找出其中有红、黄颜色的任一根电缆,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其通断。如通,还不能完全判断为同一根电缆,起点处应将电缆短接的两根线(如)分开,告知对侧用万用表测量红、黄两芯通断,如不通,则可完全判定为是同一根电缆;如通,则应重新用上述方法查找另一根电缆,一一排除。

网友A:
呵呵,这方法偶曾经都试过。。。2人用对讲机。。。几百米对线

网友B:
早上就对过,来判断扭矩传感器的信号电缆接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过去老控制电缆是这样的没线号的!首端以红色芯为基准顺时针编号 尾端逆时针编的!

网友D:
如果购买的电缆没有记号(包括颜色)标记的,估计电缆是非正规厂家出的。

网友E:
现在都都是带有标记的   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F:
这个偶平常干活就是这样的,不过有时候两人合作不方便,偶只能单人合作,就把现场做个小小的区别,比如把屏蔽线也宁在一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过去老控制电缆是这样的没线号的!首端以红色芯为基准顺时针编号 尾端逆时针编的!

现在仍然可以这么做,即使是带编号的电缆也可以这么做。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都是带有标记的   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H:
没有带有标记 线号再重复对线的话,增加了许多的工作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