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 伺服电机更换后不启动

楼主(2013-02-08):
   昨天分厂早期的一台 CT UNI2403 的变频器拖动的一台 CT 的伺服电机,因长时间工作,伺服电机轴承坏了,新买的一台电机是略有一点不同,其 极对数从 6-->8 啦

  在在更换电机时,也在变频器的电机参数中 #5.11 中将原来的 极对数从 6 改为 8 ,可伺服电机还是不能启动运行,从控制面板复位时,CPU不报警一切正常,但是启动时 CT 过载报警 !

  这是什么原因 ?

网友A:
1 电机编码器是否与原电机一样?编码器类型,编码器线数。
2 电机的其他参数是否与原电机一样?额定电压 电流 转速
3 伺服是否做过自学习?
4 电机uvw接线是否短路?

网友B:
一台 CT UNI2403 的变频器拖动的一台 CT 的伺服电机?????????

网友C:
还是盐城那台吧??有机会过去看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盐城那台吧??有机会过去看看就好了。。。

   呵呵, 对,是盐城工厂的, 年底我自己没有时间过去, 那边自己更换出现问题, 可能节后咱自己要过去一次 !

 1 电机编码器是否与原电机一样?编码器类型,编码器线数。编码器参数一样

2 电机的其他参数是否与原电机一样?额定电压 电流 转速 , 除了极对数别的参数全一样
3 伺服是否做过自学习?  这样伺服自学习没有效果,因变频器有单独的运行程序, 这个 通讯网 TX 知道的
4 电机uvw接线是否短路? 这个电机线不会短路,直接更换快插式接头,再说短路的话你变频器还能上电吗?

网友C:
我先看一下图纸。。。。。是那个2403吧?我先看一下图纸。。

网友D:
应该是新电机的电阻较小,导致驱动器检测启动过流,重新匹配一下参数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盐城那台吧??有机会过去看看就好了。。。    呵呵, 对,是盐城工厂的, 年底我自己没有时间过去, 那边自己更换出现问题, 可能节后咱自己要过去一次 ! 1 电机编码器是否与原电机一样?编码器类型,编码器线数。编码器参数一样2 电机的其他参数是否与原电机一样?额定电压 电流 转速 , 除了极对数别的参数全一样3 伺服是否做过自学习?  这样伺服自学习没有效果,因变频器有单独的运行程序, 这个 通讯网 TX 知道的4 电机uvw接线是否短路? 这个电机线不会短路,直接更换快插式接头,再说短路的话你变频器还能上电吗?

不是这么简单。。呵呵。。等我考虑一下

网友C:
阿水啊!!考虑了两天,估计你不能换用8极的电机。。。首先。8极电机速度慢。50hz情况下,理想状态6极电机1000转/分,8极电机750转/分。。假如测量动平衡的转速设定在800转/分。如果你要求8极电机在额定转矩下,运行到800转/分,电机就会超过额定电流,肯定要报警停车。。。如果你说,我测量的时候,让它最快不超过750转/分,那么面板上面需要设定,或者不平衡测量仪的参数需要调整,因为在速度800转/分,和750转/分的转速下,动平衡仪的受力情况肯定是不同的,测量的数据也肯定是不同的。所以说还是挺麻烦的。不知面板上有没有测量速度的设定。或者动平衡测量仪参数有没有设定??所以还是挺麻烦的,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E:
做一下自整定,6极换正。

网友F:
是异步电机还是永磁同步电机?

如果是永磁同步电机,就麻烦大了!

千万不要用异步机的概念去理解,什么8对极750转/分——这就是不得要领的去搞了!

对永磁同步电机来讲,不仅要看电流、更重要的是去看额定扭矩,电流相同扭矩未必一样,更重要的是去看编码器,安装位置不同其相位角度不同,相位错了轻则过载、重则启动时直接过流!

要想配好,需要知道电机参数、编码器位置,并且驱动器给用户开放这些可配置参数才行。

网友:
如果是异步电机,要好调点。

如果永磁同步电机,驱动器采用矢量控制,就有的调了。

如果永磁同步电机,VF控制,相对来说容易点,不过也要花功夫去慢慢搞。

网友:
不过只要驱动器开放了调试需要的参数,总能搞定。如果驱动器有些参数没开放,就没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盐城那台吧??有机会过去看看就好了。。。    呵呵, 对,是盐城工厂的, 年底我自己没有时间过去, 那边自己更换出现问题, 可能节后咱自己要过去一次 ! 1 电机编码器是否与原电机一样?编码器类型,编码器线数。编码器参数一样2 电机的其他参数是否与原电机一样?额定电压 电流 转速 , 除了极对数别的参数全一样3 伺服是否做过自学习?  这样伺服自学习没有效果,因变频器有单独的运行程序, 这个 通讯网 TX 知道的4 电机uvw接线是否短路? 这个电机线不会短路,直接更换快插式接头,再说短路的话你变频器还能上电吗?

8级电机电流本来就偏大一点, 如果没有自学习的话用V/F模式试试(基准频率一定要设的和电机额定频率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异步电机还是永磁同步电机?如果是永磁同步电机,就麻烦大了!千万不要用异步机的概念去理解,什么8对极750转/分——这就是不得要领的去搞了!对永磁同步电机来讲,不仅要看电流、更重要的是去看额定扭矩,电流相同扭矩未必一样,更重要的是去看编码器,安装位置不同其相位角度不同,相位错了轻则过载、重则启动时直接过流! 要想配好,需要知道电机参数、编码器位置,并且驱动器给用户开放这些可配置参数才行。

你这都是哪里学来的????呵呵呵。。。跑偏了吧??同步电机就不是8对极750转?????永磁同步电机是什么意思??是指转子不是鼠笼,是一块磁铁的吧??那怎么会就不是750转了。。。。还考虑磁极什么的???原装的伺服电机人家已经装好了的,不用你考虑这个问题。。。。不知道你脑袋里想的是什么。。。。你是不是说的是直流无刷???。。。不要想多了。。。问题不是在这里。。。。

   每次来,必须带一个老外过来,才避免了很多口水。。。。呵呵呵。。。。。

网友:
是够偏的!伺服电机多指永磁同步电机,这种电机在设计时就跟异步机不同,如某电机: 四对极,额定转矩2.37Nm,额定速度3000rpm!其在额定速度内都能输出额定扭矩、稳定运行。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做生意还是做应用,都要严谨!8极伺服电机运行在800转下,别拿50Hz来理解,它跟异步电机的设计完全不同

网友C:
你这跟电机设计有关吧,跟这次改造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C:
又让你给沾上了,有些讨厌啊。。。要不你跟阿水商量一下,你去给改了。。。。还赚点外快。。

网友:
多看看伺服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有什么不同吧!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有很多话题可以探讨。如果从其它方面来看,我还是谨言,毕竟技术归技术!

网友F:
非要我说的直接点才行,我上这个论坛没有一点经济利益的驱动,那点改造的钱我没看在眼里,我也不想坏别人的事。所以带不带老外都没关糸,也不用打口水仗!

网友C:
上面标的是最高转速,最高转速跟额定转速是一回事么??

网友:
从技术上讲,可以分析问题想办法解决,但我不讲怎么去做、也没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非要我说的直接点才行,我上这个论坛没有一点经济利益的驱动,那点改造的钱我没看在眼里,我也不想坏别人的事。所以带不带老外都没关糸,也不用打口水仗!

呵呵。。。不在你眼里??呵呵呵。。那你更应该过去了,为了你的理想,你去把事情干好。。。

网友:
我的理想?志同道合、算朋友才帮,还有别谈钱的事!是个人就帮,当我雷锋啊?呵呵!咱们不瞎扯了,您忙吧!

网友C:
你还是算了吧。。。。。。。真的。。。你连个基本道理都没有搞清楚,就信口胡说。。。。。。呵呵呵。。。不要钱就可以不给你钱啊!!!当然路费可以给你报销,估计对方肯定乐意,还可以请你一顿酒喝,盐城也是江苏境内,也不算远。。。给你一个证明你自己的机会不好么????呵呵。。是怕反证了吧??没露了脸倒把屁股给露了吧??要是那样,那你当然最好就别去了。。。

网友C:
呵呵。。什么叫不是志同道合??厂家的希望是机器转起来。阿水的希望也是机器转起来,难道你的希望不是让机器转起来??如果也是,那不就是志向相同么??有什么不是志同道合呢???呵呵呵。。。

网友:
不用打口水仗吧?! 志同道合这样理解??楼主的问题,帮忙分析是好心,但没有去解决的义务,除非有经济往来,那是责任、职业道德!我不是商人,我只是技术人员,只从技术角度去看现在的问题,没有砸人饭碗的不地道的想法; 至于露脸之类的,我从没想过,您多虑了!

网友:
讨论问题,言语相合就畅心而谈,言语不合就没必要讨论下去。至于打口水仗就更不必要了!

网友C:
就这么说吧。。。你没有了解清楚情况,所说基本上是屁话,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也不见你是什么技术人员,因为没见过你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凭什么就说你是技术人员??。没见你有什么技术啊??没见你解决过什么技术问题啊??。。。。磁极对准??你们都是从哪个庙里出来的啊???呵呵呵。。

网友C:
对永磁同步电机来讲,不仅要看电流、更重要的是去看额定扭矩,电流相同扭矩未必一样,更重要的是去看编码器,安装位置不同其相位角度不同,相位错了轻则过载、重则启动时直接过流!

  更重要的是额定转矩啊?还是编码器啊??编码器怎么个安装位置不同相位就不同??画个图演示一下啊??  没听明白。。 呵呵。。

网友C:
电机自整定也很容易实现啊!!!把电机放在旁边,---放在旁边凳子上-------,把线跟变频器接好,把标牌参数写入,运行自整定。。。整定完以后,把参数保存,再把电机装进设备里面。。。。没说你要先把电机装进设备以后再自整定啊??!!

这不是写的很清楚么??自整定之前,电机必须先与所有的齿轮箱和负载断开么。。。(红线指出的。)

网友:
不用过分急躁,这不符合咱们东南大学治学严谨的风格!有问题就解决问题!为什么不能用现在的8极电机要讲得清清楚楚,最好有计算过程,这样才能证明是技术人员? 一句8极电机在800转下运行超过额定电流没有任何根据,也解释不了楼主所述的一启动就过载报警的现象!需要什么数据如两款电机参数等可以让楼主给你贴出来!

网友:
您这资深技术人员都给我高度概括了,又什么没解決技术问题、哪个庙里的,30楼的问题我怎敢回答!现在我向您学习学习,您发表高论!

网友:
麻烦楼主把现象描述清楚:1)启动后多久报过载报警; 2) 过载报警是驱动器过载还是电机过载? 3) 6极电机参数及电机类型,是否为永磁同步伺服电机,还是其他类型电机? 4) 8极电机参数及电机类型;5)驱动器配置参数,矢量控制或VF控制? 6) 其它现场工况

网友:
请资深技术人员给分析一下32楼中我提的疑问,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C:
是这样的,现场通过一个西门子S5,为主控制器,先发一些速度指令给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带着轮胎在动平衡仪上转动,在转动的过程中,动平衡仪测量出需要安放动平衡块的位置,然后通过一支标签笔,记下应该安装平衡块的位置。。伺服电机的速度指令,由测量仪给S5,然后S5通过interbus控制CT变频器,ct变频器再带动平衡仪上的伺服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现场通过一个西门子S5,为主控制器,先发一些速度指令给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带着轮胎在动平衡仪上转动,在转动的过程中,动平衡仪测量出需要安放动平衡块的位置,然后通过一支标签笔,记下应该安装平衡块的位置。。伺服电机的速度指令,由测量仪给S5,然后S5通过interbus控制CT变频器,ct变频器再带动平衡仪上的伺服电机。。

牵扯到变频器参数问题,牵扯到电机速度,力矩,极对数问题,牵扯到S5给的的数据问题,也牵扯到动平衡仪测试的问题,这些都是牵扯在一块儿的,要调整,需要全面综合考虑,即使调整好了,如果将来再换回6极的,这些相关内容还要再调整回来,所以整个内容很是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