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维修实例

楼主(2013-02-08):
型号: 三菱 PLC
检修: 打开机检查,发现电源烧坏,估计只是电源烧坏比较容易修,整流桥后滤波电解电容已炸开,保险丝烧得发黑,用万用表检查,炸开的滤波电容已短路。保险丝开路,逐个查其它元件未发现有烧坏,更换保险丝和滤波电解电容后通电,测各组电源都已正常,装好正台机,通电电源指示灯亮,将输入点与公共端短路,输入点灯亮,输出对应点灯也亮,基本正常,最后给欧工用电测试证实一切正常。

楼主:
三菱FX系列PLC根据指示灯来判断故障

1.面板上POWER灯不亮?

    主机、I/O扩充机座、I/O扩充模块、特殊模块之正面均有一个"POWER"之LED指示灯,当主机通上电时,LED之绿色灯亮。若主机通上电源后,此指示灯不亮,此时,请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若指示灯正常亮起,表示FX2之DC负载过大,此种情况下,请不要使用FX2"24+"端子之DC电源,请另行准备DC24V电源供应器。

    若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后,指示灯仍然不亮,有可能PLC内部保险丝己经烧断,此时请您与我们各地营业所联络,我们将尽快为您处理。 copyright plc资料网

    2.POWER灯呈闪烁状态?

    假若POWER灯呈闪烁状态,很有可能是"24+"端子与"COM"端子短路,请将"24+"端子之配线拔出,若是指示灯回复正常,那请检查您的线路。若指示灯依然闪烁,那很可能PLC内的POWER板己经故障,请您将该部PLC送回我们各地营业所,我们将尽快为您处理。

    3."BATT.V"LED灯亮

    当这个红色LED灯亮时,表PLC内的锂电池寿命己经快结束了(约剩一个月),此时请尽快更换新的锂电池,以免PLC内的程序(当使用RAM时)自动消失。

    假若更换新的锂电池之后,此LED灯仍然亮着,那很可能此部PLC的CPU板己经故障,请您将该部PLC送回我们各地营业所,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

    4."PROG.E"LED灯闪烁

    一般来说,当此红色LED灯闪时,大部份是程序回路不合理的情况较多,另一原因亦有可能是参数设定出错,或者是外来之噪声干扰导致程序内容产生变化。若您是使用掌上型书写器(FX-20P-E)建议您检查D8004,再依D8004的内容检查D8060~D8069,从D8060~D8069中可得到一个数据,此为侦错号码。欲知侦错号码内容,请参阅"三菱可程序控制器编程手册!

    5."CPU.E"LED灯亮

    当"CPU.E"LED灯亮时,有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所造成:

    1.PLC内部有导电性的粉尘侵入

    2.PLC的扫瞄时超过100ms以上(检查D8012即可知道最长执行时间

    3.通电中,将RAM/EPROM/EEPROM记忆卡匣拔下。

    4.PLC附近有噪声干扰

    若排除上述的问题,而"CPU.E"LED灯仍然亮着的话,此部PLC可能真的故障了,建议您将它送回来给我们,让我们来帮您找出它的病因。

    热门话题

    1.我的PLC被人设定了密码,怎么办?

    假若您拥有原始程序,您只要将PLC内存全部消除即可。

清除方法如下:

    a.若您使用掌上型程序书写器

    当书写器与PLC连接后选择ONLINE模态,按GO键,屏幕会要求您打入密码,此时请您按SP键8次,再按GO键3次,如此一来,您的PLC就回复到出厂时的状态,您只要再将原始程序打入PLC即可。

    b.若您使用FXN,DOS版V2.0以上版本软件

    于MODE窗口中按7,5,3,再于出现的面中选项,以上、下键选择"MEMORYALLCLEAR"再按"Enter"键,如此,PLC内部存储器将全部被清除。使用者再将原始程序写入PLC内即可。

    c.若您使用FXNWindows版V1.0以上版本软件

    首先将原始程序颢示于屏幕上,将PLC置于STOP状态,再于面上功能选择列中选PLC,再选PLCmemoryclear…,跳出新画面后,将三项选项全部圈选,再按"Enter"键,画面将出现"确定"及"取消"两选择让您做决定,此时,该做决定的您,就选"确定",按"Enter"键吧!该画面若消失了,亦表示该PLC已回复到出厂时状态,您可以重新写入程序了

楼主:
基本的查找故障顺序

提出下列问题,并根据发现的合理动作逐个否定。一步一步地更换SR中的各种模块,直到故障全部排除。所有主要的修正动作能通过更换模块来完成。 除了一把螺丝刀和一个万用电表外,并不需要特殊工具,不需要示波器,高级精密电压表或特殊测试程序。

1、PWR(电源)灯亮否?如果不亮,在采用交流电源的框架的电压输入端(98-162VAC或195-252VAC)检查电源电压;对于需要直流电压的框架, 测量+24VDC和0VDC端之间的直流电压,如果不是合适的AC或DC电源,则问题发生在SR PLC之外。如AC或DC电源电压正常,但PWR灯不亮,检查保险丝, 如必要的话,就更换CPU框架。

2、PWR(电源)灯亮否?如果亮,检查显示出错的代码,对照出错代码表的代码定义,做相应的修正。

3、RUN(运行)灯亮否?如果不亮,检查编程器是不是处于PRG或LOAD位置,或者是不是程序出错。如RUN灯不亮,而编程器并没插上,或者编程器处于RUN方式 且没有显示出错的代码,则需要更换CPU模块。

4、BATT(电池)灯亮否?如果亮,则需要更换锂电池。由于BATT灯只是报警信号,即使电池电压过低,程序也可能尚没改变。更换电池以后, 检查程序或让PLC试运行。如果程序已有错,在完成系统编程初始化后,将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PLC。

5、在多框架系统中,如果CPU是工作的,可用RUN`继电器来检查其它几个电源的工作。如果RUN继电器未闭合高阻态),按上面讲的第一步检查AC或DC电源如AC 或DC电源正常而继电器是断开的,则需要更换框架。

楼主:
请问出现以下错误症状时的处理方法。不能显示GOT的画面

GOT 自我诊断中显示为“原因为连接错误、H/W异常或电缆线异常其中之一”。 * 可编程控制器 CPU 错误 LED(故障代码44)点亮。* 在卸下电缆线的状态下都正常。产品构成如下:可编程控制器 A1SHCPU 主基板 A1S38B  A1SD75M1、A1SX41、A1SY41  GOT A951GOT-SBD-M3(设定为 EXT No.1、I/O SLOT No.0)(OS为BUS(A、QnA)〔Ver7.0.0〕)连接线 A8GT-C100EXSS
答:故障代码 44 是 SP.UNIT LAY ERR.可能的原因有:⑴ 1台 CPU 安装了3个以上计算机链接模块(包括 GOT );⑵ 在参数设定中,I/O 分配的输入输出模块之处分配了特殊功能模块。或其相反设定。根据上述构成,由于没有⑴ 的可能性,因此可能是 ⑵。与 A 系列PLC 进行总线连接时,GOT 占用32点特殊功能模块。由于参数强制进行I/O分配,因此有可能未分配 GOT 部分。请停止强制 I/O 分配,设置为自动 I/O 分配,或尝试将32点特殊功能模块(GOT部分)分配为扩展基板第1级的1个插槽中。

楼主:
GT Designer2上为何不能选择工具栏里的图标?

答:只需初始化工具栏即可正常显示工具栏(图标)。在GT Designer2软件中选择“工程”菜单/“绘图环境”,并点击“工具栏”选项卡中的“全部复位”按钮。

楼主:
GOT上不能显示触摸开关--三菱GOT-A900常见问题及解答

答:请确认触摸开关是否按照以下方法进行了基本设定(按照以下方法设定时,不会显示触摸开关)。 以GT Designer 软件为例,在“触摸键”对话框的“基本”选项卡中:⑴“显示切换”设定是否使用了所连接CPU不能使用的软元件?(例如) 使用 A1SHCPU 时,触摸开关的分配软元件为 M3000时,不会显示触摸开关(由于A1SHCPU的软元件的可用范围为 M0-M2047、M9000-M9255,因此不能使用M3000);⑵“图形”设定是否为“基本图形”或“自由图形”?如果设定为“无”,则不也会显示触摸开关。

楼主:
CC-Link连接时的梯形图监控功能。

答:在GOT上安装 A8GT-J61BT13 以后会将GOT作为CC-Link网络中的智能设备站(ID),此时可以监视同一CC-Link网络中主站、本地站的梯形图。但是,安装A8GT-J61BT15会将GOT作为CC-Link网络中的远程设备站(RD),此时不能进行梯形图监控

楼主:
三菱PLC培训--上下移动

网友A:
看来老马也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