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电磁阀出现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3-02-08):
制冷电磁阀是用电磁控制的工业设备,用在工业控制系统中调整介质的方向、流量、速度和其他的参数。制冷电磁阀出现故障应该怎么办?制冷电磁阀故障原因以及解决方法汇总,希望能为您提供帮助。

  故障现象一:电磁阀通电后不工作

  排除方法:检查电源接线是否不良→重新接线和接插件的连接,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工作范围-→调致正常位置范围,线圈是否脱焊→重新焊接线圈短路→更换线圈,工作压差是否不合适→调整压差→或更换相称的电磁阀,流体温度过高→更换相称的电磁阀,有杂质使电磁阀的主阀芯和动铁芯卡死→进行清洗,如有密封损坏应更换密封并安装过滤器,液体粘度太大,频率太高和寿命已到→更换产品

  故障现象二:电磁阀不能关闭

  排除方法:主阀芯或铁动芯的密封件已损坏→更换密封件,流体温度、粘度是否过高→更换对口的电磁阀,有杂质进入电磁阀产阀芯或动铁芯→进行清洗,弹簧寿命已到或变形→更换,节流孔平衡孔堵塞→及时清洗,工作频率太高或寿命已到→改选产品或更新产品

  其它故障情况:

  内泄漏→检查密封件是否损坏,弹簧是否装配不良

  外泄漏→连接处松动或密封件已坏→紧螺丝或更换密封件

  通电时有噪声→头子上坚固件松动,拧紧。

  电压波动不在允许范围内,调整好电压。铁芯吸合面杂质或不平,及时清洗或更换。

  例:空调器电磁换向阀常见故障及排除

  电磁换向阀是热泵空调器进行制冷和制热工作转换的电磁控制切换阀,属于二位四通阀。由主阀、导阀及电磁线圈三部分组成。是空调器制冷系统中除压缩机外工艺最复杂、最精密的部件,也是检查和维修起来较麻烦,难以判断好坏,不易排除故障的一个部件。除控制电路故障外常见故障为阀心不动作,堵塞、泄漏造成滑块不动作或动作不到位等。

  故障现象三、电磁阀不换向

  如果电磁阀心或滑块不能动作,而固定在一个位置时,则空调器制冷或制热不能相互转换。一般最常见的故障多为只能制冷,不能制热,同时引起空调器防吹冷风保护,室外机运行,室内机不吹热风,显示故障灯后停机。

  故障现象四。电磁阀线圈短路

  空调器转换制热运行时,电磁阀线圈因短路而电流过大,严重时烧坏主控板上的保险丝或引起跳闸,造成整机不能正常工作。

  故障现象五、电磁阀滑块变形

  如果滑块变形,即使电磁阀线圈已通电,导阀阀心也不会动作,从而导致滑块换向不到位,使阀体内部串气,压缩机内高压气体形成短循环,引起高温、高压,直至频繁热保护,最终烧坏压缩机绝缘层。对整个系统来说,截止阀高压压力向低压端泄漏,使高/低压差减小。常表现为不制冷、不制热或效果不佳。

  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1.电磁换向阀线圈开路、短路或烧坏时,阀心不能吸合,引起滑块不动作。应更换。

  2.电磁阀衔铁被卡住,阀心不能动作,引起滑块也不动作。可打开阀体清洗调整。

  3.电源电压低于电磁阀额定值以下时,电磁阀进出口压力差超过开阀能力,这时阀内时常发出“哒哒”噪声,引起阀心吸合不上。应改进电源。

  4.电磁阀流向安装颠倒,引起阀心不动作。应调整流向。

  5.系统高温,高压及机内有杂质,引起滑块变形、卡死。应更换为好。

  6.剩磁吸住阀心或阀心被卡死,断电后电磁阀不能关闭。清洗调整,如无效应更换。

  7.电磁阀密封垫受损或紧固螺丝松动,引起制冷剂泄漏。换密封垫并紧固螺丝。

  8.阀上毛细管被堵塞或断裂;或系统严重泄漏引起滑块不动作。清洗毛细管或用稍粗于断裂毛细管的铜管套焊。

  9.阀内存有脏物、阀座或阀针受损以及弹簧力过小,造成电磁阀关闭不严。清洗并调整或更换弹簧。

  除此之外,如果换向阀内部泄漏,造成高压制冷剂气体向低压侧泄漏,不能使换向阀活塞两端建立起正常的压力,就应更换换向阀。如果制冷系统压力差过大,不能使换向阀换向,就要检查制冷系统压力或查找泄漏点,并予以填补制冷剂。如果四通阀滑块不动作或动作不到位,检查判断时可采用螺丝刀木柄一端,轻轻敲击阀体,并不时接通或断开交流220V电源,重复几次,听到有衔铁吸合声和阀体内气体换向声时,就可判定换向阀基本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A:
不错的电磁阀总结,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