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知识解答

楼主(2013-02-08):
1、 钎焊的设备与工具有哪儿部分?各部分的名称是什么?操作的安全距离是多少?
答:钎焊的设备是工具包括氧气瓶、乙炔瓶、氧气减压器、乙炔减压器、回火防止器、输气胶管、焊枪等。气瓶与操作动火点的安全跟离为10米。
2、 制作铜管喇叭口的什么要求
答:制作铜管喇叭口要求管口平整干净,扩管口径与铜管径相符。喇叭口应没有偏心、毛边、花边、双层裂纹等缺陷。
3、 防回火器的作用是什么?使用多长时间必须更换?
答:防回火器它具有熄火、止回、切断气源的作用,使用1年后须更换。
4、 硬钎焊火焰分哪三种?各有什么特点?
答:硬钎焊火焰可分为碳化焰、中性焰、氧化焰三种。氧气与乙炔之比小于1时为碳化焰,其温度约为2700℃,适用于铜管与钢管的钎焊。氧气与乙炔之比为1-1.2时为中性焰,其温度约为3100℃,适用于铜管与铜管、铜管与钢管的焊接。氧气与乙炔之大于1.2时为氧化焰,不适用于铜管与铜管、钢管与钢管的焊接。
5、 试述氧气瓶的颜色、作用、容积及标准压力。
答:氧气瓶外表涂天蓝色,以便识别。贮存氧气的高压气瓶其容积为40升,标准压力为15Mpa。
6、 胀管接头的要求是什么?
答:胀管的接头要求保证管端扩胀后的同心线。胀管口内径大于管径的0.1-0.2mm,胀管口的有效深度等于管子的外径,以保证焊接的密封和牢固。
7、 乙炔钢瓶的作用是什么?乙炔钢瓶的最高工作压力是多少?乙炔瓶涂什么颜色的漆?为什么?
答:乙炔瓶的作用是贮存乙炔的溶解气瓶,乙炔钢瓶的最高工作压力为2 Mpa。乙炔瓶外表涂白色,并注有红色的“乙炔”字样。
8、 焊接前应作哪能些准备?
答:焊接前应先检查焊枪的射吸性能,胶管及各连接点的连接是否有漏气,移走工作附近的易燃易爆物口。焊接应把焊丝及焊件表面的氧化物、铁锈、油污等消除干净。
9、试述氧气表(减压器)的作用?涂什么颜色的漆?
答:氧气表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把贮在气瓶内的高压气体减小到所需的工作压力;二是使工作压力在工作过程中保持稳定。所涂的颜色为天蓝色。
10、相同径铜管对焊,应采用什么方式?接口部分内外表面有什么要求?
答:相同管径铜管对焊,应采用圆柱开口扩管后进行套接方式进行钎焊,接口内外表面不允许有裂纹,扩口管壁厚度要均匀,管道插入的长度不应小于被插入管道的直径长度。两管道配合间隙应掌握在0.1-0.2mm之间。
11、硬钎焊时,安全规定是什么?
答:硬钎焊时,动火点离气瓶的跟离大于10米,使用前检查焊枪的射吸性能。当发生回火时,迅速关闭氧气,然后再关乙炔阀。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气体通路漏气应立即停止工作进行修理。焊枪及气体通路各部件不许沾有油污。焊枪停止使用后应挂在适当的地方。操作人员必须带上防护眼镜。
12、 何调整焊炬的火焰?
答:应根据焊件尺寸大小、壁厚正确使用火焰能率。按所焊的材质正确选用焊接火焰形式。
13、乙炔的化学分子式是什么?乙炔气的物理、化学性质是?
答:乙炔的化学分子式为C 2H 2,乙炔的纯度为96.5%时,液化温度为-82.4℃温度低于85.℃时,乙炔将变成固体,其比重为0.76克/厘米。1体积的乙炔完全燃烧需要2.5体积的氧或25体积的空气,以这一比例混合的乙炔与氧或空气爆炸最为猛烈。
14、 述焊接毛细管与过滤器的注意事项?
答:毛细管与干燥过过滤器焊接时,必须掌握火焰对毛细管利干燥过滤器的加热比例。其加热比为2:8;同时加热时间不宜过长,以免管道内壁产生氧化皮,堵塞毛细管和干燥过滤器。
15、 简述硬钎焊的原理是什么?
答:钎焊是焊件不熔化,而只是经适当的加热,然后将熔化的钎料填充到焊件之间,凝固后便将焊件连接起来的方法。
16、 如何正确使用乙炔瓶回火防止器?
答:乙炔冶金片干式回火防止器和氧气回火止器不能互换使用,一个回火防止器只能供一把焊枪或割枪使用,每次同回火后应检查阻或介质,正常后才能继续使用。
17、 氧气的化学分子式是什么?氧气的物理、化学性质是什么?
答:氧气的化学分子式为Q2,1升氧气的重最为1.429克。通常情况下,它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氧气本身不能燃烧,但助燃,它是一种极为活泼的气体,可同许多元素化合生成种种氧化物。燃烧就是氧和其他物质进行剧烈的化学反应。
18、 毛细管与管径不同的紫铜管如何焊接?
答:毛细管与管径不同的紫铜焊接时,毛细管要有合适的插入长度和配合间隙,掌握火焰对毛细管的加热比例,一般采用2:8的加热比,以防止毛细管加热过度而熔化和防止焊条过度熔化流入管道造成堵塞。
19、 为什么乙炔瓶乙炔气不能用尽,要留一部分?剩余压力值是多少?
答:乙炔瓶内乙炔气不许用尽,防止乙炔用尽后产生的负压把火焰引入瓶内,及预防其它气体倒流进入瓶内发生爆炸。
20射吸式焊炬有哪儿部分组成?各部分的名称及作用是什么?
答;射吸式焊炬的组成由:(1)氧气接头与氧气胶管连接输送氧气。(2)乙炔接头与乙炔胶管连接输送乙炔气。(3)乙炔手枪用于调节乙炔与氧气的混合比。(4)氧气手枪用于调节与乙炔的混合比。(5)混合气管起射作用。使氧气与乙炔进行混合。(6)焊嘴使混合的气体从焊嘴喷出形成焊接火焰。
21、 何切割毛细管。对切品质量有什么技术要求?
答:毛细管的切割可用锐利的剪刀在毛细管上来回转动,当毛细管上划出一口深度的刀痕后,再用物轻轻拆断。切口应平齐,没有内径减小的现象。
22、 焊炬的作用是什么?如何选择焊嘴?氧气管、乙炔管的质量要求是什么?各什么颜色?为什么?
答:焊炬的作用是使可燃气体和氧气按一定比例互相匀混合,以获得具有所需温度和热量的火焰。焊嘴的选择应根据所焊的材料、焊件的浓度来进行选择。国家标准规定氧气胶管为蓝色,工作压力为15.Mpa, 乙炔胶管为红色,工作压力为0.3Mpa.禁止互换使用。
23、乙炔瓶容易出现泄漏部位有哪些?如何处理?
答:乙炔瓶容易泄漏的部位有与减压器连接的地方以及气瓶阀芯,处理方法可把减压器拆下检查连接位,清除瓶嘴污物。再装上减压器。乙炔瓶阀芯的泄漏可紧固螺母。禁止乙炔在泄漏的情况下带漏工作。
24、乙炔瓶上为什么一定要有合格证?合格证应具备哪些内容?
答:乙炔瓶上一种贮存和运输乙炔压力容器,在运输及使用不当时极易发生爆炸。出厂前必须经严格的技术检验。合格证应明生产日期、容积、压力等内容。
25、制冷系统管路焊接常用的焊料有哪几种?如何选用制冷系统管路焊接的焊料?
答:制冷系统管路焊接常用焊料有:银铜焊条、铜锌焊条。铜条与铜管焊接,应选用铜磷焊条,铜管与钢管焊接选用银铜焊条。
26、手工弯管的要求是什么?
答:手工弯管要求铜管的弯曲半径不宜小于管直径的三倍。
27、如何正确使用氧气瓶、乙炔瓶?
答:氧气瓶和乙炔瓶使用应直立使用,不许卧放使用,搬运气瓶时,要拧紧瓶阀,避免碰撞和剧烈振动,严禁沾有油脂。卧放的乙炔瓶,直立静放20分钟后才能使用。
28试述回火的原因有哪些?如何防止?
答:产生回火的原因有:气焊设备及工具沾有油脂,乙炔瓶内的丙酮流入胶管内,气体流速过低,管线里有铁锈及有固体微粒随气体高速流动,焊枪的工作温度过高及焊渣飞溅物堵塞焊嘴等。
防止的方法有:气焊的设备及工具禁止沾有油污、气瓶应直立使用,焊接管线气体要保持一定的工作压力。氧、乙炔胶管不许互相调换使用,保持管内清洁、清理焊枪嘴的脏物及长时间工作可用水给焊枪降温。
29、不正确的焊接会造什么不良的后果?
答:不正确的焊接会使焊件烧穿,产生过多的氧化皮堵塞毛细管,焊接接头成型不良,出现气孔、泄漏的接头不牢靠。
30、压缩机导管与制冷剂管焊接结构有什么要求?
答:压缩机导管与制冷剂的焊接结构要求制冷剂管插入压缩机导管的深度必须大于10mm,间隙要掌握在0.05-0.2mm之间,以保证焊接接头的密封和牢固。
31、焊剂的作用是什么?如何选择?
答:焊剂的作用是在钎银过程中使焊件上的金属氧化物,非金属杂质生成熔渣,使焊件与空气隔绝,防止焊件在高温下的氧化。钎焊要根据焊件材质,焊条正确选用焊剂。
32、如何运输、存放氧气瓶、乙炔瓶?
答:氧气瓶、乙炔瓶的运输要轻装轻放,严禁碰撞。氧气瓶、乙炔应分别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室内。严禁日晒雨淋,及有腐蚀气体和接近高温的地方

网友A:
新年楼主发的正贴,非常给力,期待更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