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检测仪表故障判断

楼主(2013-02-10):
多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第一次见,开开眼。

网友A:
这种仪表很简单。。。四个输出。。两个软限位。。两个硬限位。。一般此类仪表都差不多。。

网友B:
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这种仪表很简单。。。四个输出。。两个软限位。。两个硬限位。。一般此类仪表都差不多。。 内容的回复:

神马叫软限位?

甚嘛叫硬限位?

                                                                  。

网友C:
     早上再次处理另一槽子的这个装置的问题,一台计划投用的槽子,更换传感器后,继续报警,检查线路、仪表均正常,最后怀疑是24V电源的正负极接错,因是3台扭矩传感器通过端子短接排引入电源的,表面测试均正常,后拆开端子排,单独更换出问题的传感器的24电源的正负极,现场仪表显示正常,送入主控室信号也正常!由此怀疑施工单位更换前的传感器是好的,只是接线问题,明天抽空全部把他们判断是坏的几个传感器进行测试!

网友D:
合肥杜威仪表(面向浙江地区诚招经销商) 领先的暖通空调和过程仪表制造商,每年有数万台压力、温湿度、风速、液位、流量等智能仪表和传感器在工业现场稳定可靠地运行。风速、温湿度和D2000系列微差压表在生物制药和食品行业已被作为GMP达标指定产品。联系人:丁卯 13705697468 qq:175752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