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供电对地短路安全性分析

楼主(2013-02-09):
供电电源 :6ES7307-1EA01-0AA0(5A)
供电方式 :正极去现场

     一般情况下,由于现场的恶劣环境,无法做到绝对的电源,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去现场电源各个元器件都绝缘正常,而模块输出正电压为0V(正极对地短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判断现场设备能否在异常情况下继续稳定运行,而不至于损坏设备。
     1  首先需要用在去除电源回路的情况下,用折半发测出在那些去现场的电源在接入后会出现正极虚地(正极电压为0V)
     2  测出电源回路电流。
     3  用电源电源电压(24V)除以测出电流,乘以去现场电源虚地根数,得出平均对地电租。
     4  在柜内最大电压一般为220V,在短路时形成瞬时电压为380V。即相当于把380V加于元器件两端形成分压,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在耐压很小的设备上形成击穿。因此我们要确保设备安全就必须使其分压在其耐压条件之内。
     5  设正极虚地平均电阻为R1,耐压底设备电阻为R2.耐压值为U1. 则其实际出现对地时的电压U=380*R2/(R1+R2).如果U1>U则说明现场设备可以安全运行。

  小弟初稿,可笑之处一笑而过,可用之处多多鼓励。

网友A:
总结的不错,经验来自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