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安全知识

楼主(2013-02-09):
一、电气基本常识
(一)电流和电路
在电源的作用下,带电微粒会发生定向移动,正电荷向电源负极移动、负电荷向电源正极移动。带电微粒的定向移动就是电流,一般以正电荷移动的方向为电流的正方向。电流的方向和大小不随时间变化的电流称为直流电,电流的大小和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电流称为交流电。
电流的大小称为电流强度,电流强度简称为电流。电流的常用单位是安培(A)或毫安(mA),即1A=1000mA。
电流所流经的即电路。在闭合电路中,实现电能的传递和转换。电路由电源、连接导线、开关电器、负载及其它辅助设备组成。电源是提供电能的设备,电源的功能是把非电能转换为电能,如电池把化学能转换为电能,发电机把机械能转换为电能,太阳能电池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核能将质量转化为能量等。干电池、蓄电池、发电机等是最常用的电源。负载是电路中消耗电能的设备,负载的功能是把电能转变为其它形式的能量。如电炉把电能转变为热能,电动机把电能转变为机械能等。照明器具、家用电器、机床等是最常见的负载。开关电器是负载的控制设备,如刀开关、断路器、电磁开关、减压起动器等都属于开关电器。辅助设备包括各种继电器、熔断器以及测量仪表等。辅助设备用于实现对电路的控制、分配、保护及测量。连接导线把电源、负载和其它设备连接成一个闭合回路,连接导线的作用是传输电能或传送电讯号。
(二)保险丝的作用
保险丝又称熔丝,主要是用于防止因电流过大而烧坏电线的一道保险。保险丝是一种容易烧断的细合金丝,它只能通过正常用电电流,当电流量超过一定的数值时,它就会发热熔断而切断电源,从而保护电线不被烧坏,特别是当电线短路时,如不很快切断电源,电线在瞬间就会被烧坏,甚至发生火灾。保险丝的大小应视用电量大小而定,一般1安培的保险丝可以正常使用100-200瓦的电器。太大起不到良好的保护作用,太小又会经常烧断,影响正常用电。
(三)安全电压
安全电压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间内不危及生命安全的电压。安全电压的限值是在任何情况下,任意两导体之间都不得超过的电压值。我国标准规定工频安全电压有效值的限值为50V。我国规定工频有效值的额定值有42V、36V、24V、12V、和6V。特别危险环境使用的携带式电动工具应采用42V安全电压;有电击危险环境使用的手持照明灯和局部照明灯应采用36V和24V安全电压;金属容器内、隧道内、水井内以及周围有大面积接地导体等工作地点狭窄、行动不便的环境应采用12V安全电压;水上作业等特殊场所应采用6V安全电压。
(四)颜色标志常用来区分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用途的导线,或用来表示某处安全程度。
按照规定,为便于识别,防止误操作,确保运行和检修人员的安全,采用不同颜色来区别设备特征.如电气母线,A相为黄色,B相为绿色,C相为红色,明敷的接地线涂为黑色.在二次系统中,交流电压回路用黄色,交流电流回路用绿色,信号和警告回路用白色.
图形标志一般用来告诫人们不要去接近危险场所。
一般采用的安全色有以下几种:
1、红色--用来标志禁止、停止和消防,如信号灯、信号旗、机器上的紧急停机按钮等都是用红色来表示“禁止”的信息。

禁止启动 禁止合闸 禁止触摸
2、黄色--用来标志注意危险。如“当心触电”、“注意安全”、 “当心电缆”等。

当心触电 注意安全 当心电缆
3、绿色--用来标志安全无事。如“在此工作”等。

在此工作
4、蓝色--用来标志强制执行。如“必须带安全帽”、 “必须带防护手套”等。

必须带安全帽 必须带防护手套
5、黑色--用来标志图像、文字符号和警告标志的几何图形。
二、触电事故方式
按照人体触及带电体的方式和电流流过人体的途径,电击可分为单相触电、两相触电和跨步电压触电。
(一)单相触电
当人体直接碰触带电设备其中的一相时,电流通过人体流入大地,这种触电现象称为单相触电。对于高压带电体,人体虽未直接接触,但由于超过了安全距离,高电压对人体放电,造成单相接地而引起的触电,也属于单相触电。
(二)两相触电
人体同时接触带电设备或线路中的两相导体,或在高压系统中,人体同时接近不同相的两相带电导体,而发生电弧放电,电流从一相导体通过人体流入另一相导体,构成一个闭合回路,这种触电方式称为两相触电。发生两相触电时,作用于人体上的电压等于线电压,这种触电是最危险的。
(三)跨步电压触电
当电气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接地电流通过接地体向大地流散,在地面上形成电位分布时,若人在接地短路点周围行走,其两脚之间的电位差,就是跨步电压。由跨步电压引起的人体触电,称为跨步电压触电。
三、触电事故抢救
(一)现场急救原则:
1、迅速:施救者要迅速将触电者移到安全的地方进行施救。
2、就地:要争取时间,在现场(安全地方)就地抢救触电者。
3、准确:抢救的方法和施救的动作要正确。
4、坚持:急救必须坚持到底,直至医务人员判定触电者已经死亡,才能停止抢救。
(二)现场急救措施:
1、立即切断电源,或用不导电物体如干燥的木棍、竹棒或干布等物使伤员尽快脱离电源。急救者切勿直接接触触电伤员,防止自身触电而影响抢救工作的进行。
2、当伤员脱离电源后,应立即检查伤员全身情况,特别是呼吸和心跳,发现呼吸、心跳停止时,应立即就地抢救。
3、呼吸心跳均停止者,则应在人工呼吸的同时施行胸外心脏按压,以建立呼吸和循环,抢救一定要坚持到底一直到医护人员到达。
四、电气火灾扑救:
(一)电气火灾的特点
电气火灾与一般火灾相比,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1、电气设备着火后可能仍然带电,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触电危险。
2、充油电气设备如变压器等受热后可能会喷油、甚至爆炸,造成火灾蔓延且危及救火人员的安全。
所以,扑救电气火灾必须根据现场火灾情况,采取适当的方法,以保证灭火人员的安全。
(二)断电灭火
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或引燃周围可燃物时,首先应设法切断电源,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1、处于火灾区的电气设备因受潮或烟熏,绝缘能力降低,所以拉开关断电时,要使用绝缘工具。
2、剪断电线时,不同相电线应错位剪断,防止线路发生短路。
3、应在电源侧的电线支持点附近剪断电线,防止电线剪断后跌落在地上,造成电击或短路。
4、如果火势已威胁邻近电气设备时,应迅速拉开相应的开关。
5、夜间发生电气火灾,切断电源时,要考虑临时照明问题,以利扑救。如需要供电部门切断电源时,应及时联系。
(三)带电灭火
为了争取灭火时间,防止火灾扩大,来不及断电;或因需要或其他原因,不能断电,则需要带电灭火。如果无法及时切断电源,而需要带电灭火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应选用不导电的灭火器材灭火,如干粉、二氧化碳、1211灭火器,不得使用泡沫灭火器带电灭火;
2、要保持人及所使用的导电消防器材与带电体之间的足够的安全距离,扑救人员应带绝缘手套和绝缘靴或穿均压服操作;
3、对架空线路等空中设备进行灭火时,人与带电体之间的仰角不应超过45°,而且应站在线路外侧,防止电线断落后触及人体,如带电体己断落地面,应划出一定警戒区,以防跨步电压伤人;
4、用水枪灭火时宜采用喷雾水枪,这种水枪通过水柱的泄漏电流较小,带电灭火比较安全;用普通直流水枪灭火时,为防止通过水柱的泄漏电流通过人体,可以将水枪喷嘴接地。
5、人体与带电体之间要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用水灭火时,水枪喷嘴至带电体的距离:电压110kV及以下者不应小于3m;220kV及以上者不应小于5m;用二氧化碳等有不导电的灭火机时,机体、喷嘴至带电体的最小距离;10kV者不应小于0.4m;36kV者不应小于0.6m。
6、充油电气设备灭火
①充油设备着火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如外部局部着火时,可用二氧化碳、1211、干粉等灭火器材灭火。
②如设备内部着火,且火势较大,切断电源后可用水灭火,有事故贮油池的应设法将油放入池中,再行扑救。
五、手持电动工具安全使用
(一)手持电动工具容易发生触电事故的原因:
1、手持电动工具是在人的紧握之下运行的,人与工具之间的电阻小。一旦工具外露部分带电,将有较大的电流通过人体,容易造成严重后果。
2、手持电动工具是在人的紧握之下运行的,一旦触电,由于肌肉收缩而难以摆脱带电体,容易造成严重后果。
3、手持电动工具有很大的移动性,其电源线容易受拉、磨而漏电,电源线连接处容易脱落而使金属外壳带电,导致触电事故。
4、手持电动工具有很大的移动性,运行时振动大,而且可能在恶劣的条件下运行,容易损坏而使金属外壳带电导致触电事故。
5、小型手持电动工具采用220V单相交流电源,由一条相线和一条工作零线供电。如错误地将相线接在金属外壳上或错误地将保护零线(PE线)与工作零钱(N线)接在一起又有零线断路,均会造成金属外壳带电,导致触电事故。
(二)手持电动工具的安全使用:
在使用前后,保管人员必须进行日常检查,使用者在使用前应进行检查。日常检查的内容有:外壳、手柄有无破损裂纹,机械防护装置是否完好,工具转动部分是否灵活、轻快无阻,电气保护装置是否良好,保护线连接是否正确可靠,电源开关是否正常灵活,电源插头和电源线是否完好无损。发现问题应立即修复或更换。
1、外观检查包括:
①外壳、手柄有无裂缝和破损,紧固件是否齐全有效;
②软电缆或软电线是否完好无损,保护接零(地)是否正确、牢固,插头是否完好无损;
③开关动作是否正常、灵活、完好;
④电气保护装置和机械保护装置是否完好;
⑤工具转动部分是否灵活无障碍,卡头牢固。
2、电气检查包括:
①通电后反应正常,开关控制有效;
②通电后外壳经试电笔检查应不漏电;
③信号指示正确,自动控制作用正常;
④对于旋转工具,通电后观察电刷火花和声音应正常。
3、手持电动工具在使用场所应加装单独的电源开关和保护装置。其电源线必须采用铜芯多股橡套软电缆或聚氯乙烯护套电缆;电缆应避开热源,且不能拖拉在地。
4、电源开关或插销应完好,严禁将导线芯直接插入插座或挂钩在开关上。特别要防止将火线与零线对调。
5、操作手电钻或电锤等旋转工具,不得带线手套,更不可用手握持工具的转动部分或电线,使用过程中要防止电线被转动部分绞缠。
6、手持式电动工具使用完毕,必须在电源侧将电源断开。
7、在高空使用手持式电动工具时,下面应设专人扶梯,且在发生电击时可迅速切断电源。
六、静电的危害
静电是由不同物质的接触、分离或相互摩擦而产生的。静电的危害很多,它的第一种危害来源于带电体的互相作用。静电的第二种危害是因静电火花点燃某些易燃物体而发生爆炸。在印刷厂里,纸页之间的静电会使纸页粘合在一起,难以分开,给印刷带来麻烦;在制药厂里,由于静电吸引尘埃,会使药品达不到标准的纯度;但在手术台上,除电火花会引起麻醉剂的爆炸,伤害医生和病人;在煤矿,则会引起瓦斯爆炸,会导致工人死伤,矿井报废。我国近年来在石化企业曾发生30多起较大的静电事故, 其中损失达百万元以上的有数起。例如上海某石化公司的三甲苯罐, 山东某石化公司的胶渣罐, 抚顺某石化公司的航煤罐等都因静电造成了严重火灾爆炸事故。
七、消除静电危害的措施
静电危害的防止措施主要有减少静电的产生、设法导走或消散静电和防止静电放电等。其方法有接地法、中和法和防止人体带静电等。
(一)接地
接地是消除静电最简单最基本的方法,它可以迅速地导走静电。(二)静电中和
绝缘体上的静电不能用接地的方法来消除,但可以利用极性相反的电荷来中和,目前“中和静电”的方法是采用感应式消电器。
(三)人体防静电
人在行走、穿、脱衣服或座椅上起立时,都会产生静电,这也是一种危险的火花源,经试验,其能量足以引燃石油类蒸气。因此,在易燃的环境中,最好不要穿化纤类衣物,在放有危险性很大的炸药、氢气、乙炔等物质的场所,应穿用导电纤维制成的防静电工作服和导电橡胶做成的防静电鞋。另外,如何消除人身体静电,下面的方法简单易行:
1、洒水:室内空气湿度低于30%时,有利于摩擦产生静电,若将湿度提高到45%,静电就难产生了。可使用加湿器,也可放置一两盆清水,或摆放花草。
2、湿梳:将梳子在水中浸一下,就不会产生静电,可随意梳理了。
光脚:赤足有利于体表积聚的静电释放。
3、喷雾:带一小瓶喷喷的水,随时喷一下。
4、摸墙:脱衣服前,用手摸一下墙壁,摸水龙头之前也用手摸一下墙,可将体内的静电“放”出去。尽量不穿化纤类衣物,勤洗澡、勤换衣服。
5、钥匙:碰铁门时,先用手抓紧你的钥匙(通常这不会遭电击),然后,用一个钥匙的尖端去接触铁门,这样,身上的电就会被放掉,而且不会遭电击。
6、下车:下车时也常发生电击现象,主要由于下车时身体与座位摩擦产生静电积累。下车时,即在身体与座位摩擦时,提前手扶金属的车门框,可随时把身上的静电排掉,不至于下车时突然手碰铁门时放电。

网友A:
作为电工,必须掌握的知识,收藏了,偶尔翻翻复习复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