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英威腾Goodrive35变频器在数控车床的应用

楼主(2013-02-09):
一、数控车床简介
  数控车床又称为CNC(Computernumericalcontrol)车床,是一种由程序控制的自动化机床。数控车床主要用于加工轴类和回转体零件,能自动完成内外圆柱面、圆弧面、端面、螺纹等工序的切削加工,适合于加工形状复杂、精度要求高的轴类或盘类零件。数控车床主要由主机、数控装置、驱动装置以及辅助装置等几大部分组成。
  主机,它是数控车床的主体,包括机床身、立柱、主轴、进给机构等机械部件。数控装置,它是数控车床的核心,包括硬件(印刷电路板、CRT显示器、键盒、纸带阅读机等)以及相应的软件,用于输入数字化的零件程序,并完成输入信息的存储、数据的变换、插补运算以及实现各种控制功能。驱动装置,它是数控车床执行机构的驱动部件,包括主轴驱动单元、进给单元、主轴电机及进给电机等。辅助装置,是指数控车床的一些必要的配套部件,用以保证数控机床的运行,如冷却、排屑、润滑、照明、监测等。
 三、工艺要求及变频器配置
  数控车床主轴电机需要变频器在起停时要快且平稳,电机无尖叫声,无明显抖动。转矩响应要快,稳速精度要高;抗干扰能力强,同时维修要方便。电机最大转速要求达到3000r/min,现场速度脉冲编码器安装在车床主轴上面,车床主轴和主轴电机之间通过同步皮带连接,且皮带输入输出带轮直径比值为1:1。同时,车床主轴要求实现定位控制,当一个工件加工好后,车床主轴要回到初始位置,此时,将加工好的工件取下,重新装上一个待加工工件。
  针对上述工艺要求,我司特选用高性能闭环矢量主轴定位专用变频器Goodrive35,功率等级为4KW,型号为GD35-004G-4-A1。
2、调试过程及使用效果
  (1)编码器参数及方向设定
  CNC数控系统、变频器和速度脉冲编码器之间的连线接好后,然后测试编码器。设置编码器线数P20.01,设置 P00.00=2,P00.10=20Hz,运行电机,此时电机旋转为20Hz,观察P18.00的测速值应接近20Hz,如果测速值为负,则表明编码器方向反向了,设置P20.02=1即可,如果测速值偏差较大,则表明P20.01设置错误。观察P18.02Z脉冲计数值是否波动,如果波动,表明编码器有干扰或者P20.01设置错误,检查接线及屏蔽线是否良好接地。
  (2)电机参数自学习
  记录电机铭牌参数,然后设置参数P02.00~P02.05。设置P00.00=1,开环矢量运行模式,并设置参数P00.15=1(旋转参数自学习),同时给运行命令,电机会先静止然后再旋转到2/3的额定转速,自学习完成后,自动停机,键盘显示-END-,并且将学习得到的参数保存在P2组电机参数P02.06~P02.10中。
  注:进行上述动态自学习时需要把电机轴与机械负载脱开,而进行静态自学习则不需要脱开机械负载。
  (3)试运行电机
  设置P00.00=3,闭环矢量控制模式,同时设置运行指令通道及频率给定源。调整加减速时间及P3组速度环及电流环PI参数,使之在整个范围内运行平稳。
  (4)端子功能设定
  参考说明书P5,P6组输入输出端子功能进行端子功能的设定。注:Goodrive35说明文档由Goodrive300产品说明书和Goodrive35附加说明书共同组成。
  车床主轴加工工件时,转速要求设定为850r/min,采用闭环矢量控制模式,转速波动小,稳速精度高。电机无异常噪音,无明显抖动。当一个工件加工完成后,切换到定位模式,主轴可以精准地回到最始位置。Goodrive35主轴定位专用变频器在数控车床上的应用,完全可以满足客户需求。
  五、结论
  之前,数控车床主轴定位功能是由伺服驱动器来完成。采用英威腾主轴定位专用变频器Goodrive35替代伺服驱动器后,性能优良,具有伺服驱动器主轴定位控制的同样效果,并能大大降低数控车床的成本。

楼主:
新年快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年快乐!

  图片 ?

网友B:
英威腾变频器还是不错的,咱去年也开始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