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楼主(2013-02-10):
请教师傅,为什么这样?

软件:EB500.

网友A:
敬业啊,年夜居然还在专研啊,佩服!看图的意思,设为8,字太小,所以显示不正常!

楼主:
是我去年的工作没有做完,心里不安呀!

网友B:
eb500, 支持的最小中文字号是16分辨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敬业啊,年夜居然还在专研啊,佩服!看图的意思,设为8,字太小,所以显示不正常!

    可能是这样的,字体大小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eb500, 支持的最小中文字号是16分辨率。

在使用手册里没看到这个说明。

网友D:
设16正常为什么设8呀!跟自己过不去吗

网友E:
太小了吧,分辨率不够

网友F: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遇到过设大字体不正常,设小字体才正常的情况。

网友G(2013-07-30):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遇到过设大字体不正常,设小字体才正常...

网友H:
跟屏幕的分辨率有关系,字体太小了不能正常显示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B:
eb500, 支持的最小中文字号是16分辨率。

 很智能,知道太小了看不清,就不叫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