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看这编码器里面是什么样的,但不知道怎么拆,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3-02-10):
一个西门子的编码器,想拆开看看里边究竟什么样的。

但是不知道从哪下手,请高手指教。

楼主:
一颗螺丝也没有,怎么弄开,是个问题。

网友A:
西门子的编码器,我没拆开过,估计是一圈一圈的玻璃丝。

网友B:
拆了估计就废了

楼主:
关键是这个编码器不知道怎么接线,没办法知道是好还是坏,所以就想拆开看下。

网友C:
一个码盘,和书上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D:
拆了估计就废了, 我拆过一过, 从那铁罩用锯条锯一圈后用力撬开就行

网友E:
暴力拆卸吧,估计再小心拆开也就没没用

网友F:
坐等答案@@@@!!!!!!!!!!!!

网友G:
别拆了,坏了就不值钱了,好的可以卖到1000多。。接线好说。。。。把线头颜色露出来,我告诉你。。。

里面一根棕色的是正极,蓝色的是0V...

网友H:
转轴带动码盘,里面一块线路盘,有发光LED类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西门子官网可以查到这个产品的资料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lang=zh&objid=42491133&caller=view

非常感谢江湖走走,知道怎么接线了,

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它的好坏吗?万用表行不?

现在这几天,卖锯条的还都没开门。再过几天应该有了。

网友G:
把电源接上,量5,6脚的电压,用手转动轴,如果5,6脚两端电压交替正负。。。再测量8,1,用手转动轴,如果也交替正负,再接3,4,同样转动轴,如果一圈之内半圈正,半圈负。。。编码器就是好的。。

网友I:
这个即使能拆,也不是用锯条吧,你看到顶部那三个孔,是不是有下手的地方呢?

网友J:
原来差个几个,有增量的、还有绝对式,增量式的比较简单些,一般都是一个圆盘上均匀的刻着长孔,绝对式的孔就比较乱点了,有放大镜才能看到细

网友K:
国产的很便宜,不用拆了,只要知道原来是增量接法还是绝对值接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电源接上,量5,6脚的电压,用手转动轴,如果5,6脚两端电压交替正负。。。再测量8,1,用手转动轴,如果也交替正负,再接3,4,同样转动轴,如果一圈之内半圈正,半圈负。。。编码器就是好的。。

哎,可惜是个坏的。过几天就去买锯条给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即使能拆,也不是用锯条吧,你看到顶部那三个孔,是不是有下手的地方呢?

那三个孔应该是固定孔。费了很大劲,拔不开,盖子也旋不动

网友L(2013-04-07):
极低返修率的高品质标志:编码器外部没有用螺丝紧固,而是外壳一次挤压密封,不可拆卸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拆了估计就废了, 我拆过一过, 从那铁罩用锯条锯一圈后...

 直接破坏型车写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