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故障维修方法

楼主(2013-02-10):
漏电保护装置的主要构成是电子电路,这也是出现故障较多的部位。我们借鉴了电子设备维修技巧,总结出几种既简便又迅速的维修方法,分别是:直观法、阻值测量法、信号注入法、电压测量法。

  一、直视法

  对保护器进行故障检修时,首先进行直观检查,解决明显故障。打开保护器外壳,检查保险管是否熔断、有无断线、线路板铜箔是否烧断、触点是否接触良好、接点是否有假性连接、元件是否烧坏等。出现断线时,特别是多处断线,应耐心根据线路图指定电路连接,千万不要接错线,以免导致故障扩大。有元件烧坏时,更换同型号的元件;实在购不到同型号元件时、用可替代的元件代换。更换电阻元件时,要考虑电阻元件的功率,不仅阻值一样,功率也应一样或功率稍大一点,以免功率大小,更换后再次烧坏。

  二、阻值测量法

  对不能直接观察到的故障,就需要借助万用表进行查找,即进行阻值测量。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线路不需在接上电源,不用拆下元件,可避免反复拆装而烫坏元件和线路板上的铜箔。而且,在没有线路图时,这种方法更显其优越性。据统计,在所有的电子元件中,三级管最易损坏,其次是:二极管、电容、电阻。而且,工作电流较大的末级三极管更易出现故障。所以查找故障时,应遵循:先三极管后其它元件,从末级向前级逆向逐级检查。我们知道三极管内部有二个PN结,有一个损坏,三极管则不能工作;且PN结具有单向导电性。根据这些特点,使用万用表电阻挡的X1Ω档,在线路板上分别测三极管的基极(即b极)和发射极(即e极)、基极和集电极(即c极)、集电极和发射极的阻值。正常的三极管应该是基极与发射极、基极与集电极之间的正向阻值乡30Ω,反向阻值应大于50Ω,发射极与集电极间正反向阻值大于50ω。如果出现基极与发射极、基极与其电极正反向阻值相近,都较小或超大;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阻值较小甚至接近0Ω,则证明三极管损坏。这时如果三极管的β值小于30倍也不能再使用。确认三极管损坏后可用同型号或可替代的三极管更换。对于二极管,判断方法同三极管相同,只需判断一次正反向阻值。电容元件由于具有限直流的作用,直流阻值应很大。如果出现阻值较小,甚至接近于零,则电容元件已经击穿。更换电容元件时,应注意其耐压值。测电阻元件时,其阻值应接近其实际数值,如果出现阻值大于其所标称阻值,则电阻元件内部断路。

  三、信号注入法

  给晶体管电路加上一个符合要求的直流工作电压,从电路的最后一级开始,逐级向前注入信号。方法是:手握螺丝刀的金属部分,轻轻碰触三极管的基极,这时最后级执行电路(即保护器中的继电器)应动作。如果到哪级时,继电器不动作,则这级电路出现故障。这种情况一般是三极管损坏,如果确认三极管良好时,再查找该级电路的周围元件。使用这种方法时应注意安全,最好使用一种.单独的直流电源装置供给直流电压。如果电路的工作电压高于安全电压36V时,最好不要使用该方法。

  四、电压测量法

  使用这种方法时,可将保护器电路分为两部分,直流电源部分和工作电路部分。

  电源部分的功能是将交流电转换成低压直流电。它由降压变压器、整流电路和稳压元件或电路构成。接通电源后,先检查其输出的直流电压是否符合要求。为防止后级电路故障而影响电源电压时,可切断直流电源输出以后的电路。如果输出电压不正常或无直流电压输出时,可参照阻值测量法,用万用表×1k档,分别对二极管及电容电阻进行检查,这时万用表的读数应为kΩ。由于降压变压器也较易烧坏,可用交流电压档测试其是否有符合要求的交流电压输出;如果其初级有正常交流电庄,而次级无交流电压输出时,则变压器烧坏,更换同样型号的变压器。

  检查工作电路部分时,参阅保护器电路图。在漏电保护器所附的电路图上,都标出了每个三极管正常工作时各极的直流工作电压,可分别测定各级电路三极管的各级电压。如果有一极不符合线路图上的给定电压,则说明这部分电路有故障。先判断三极管是否损坏,三极端管确实良好时,再查找周围元件。但一般情况下都是三极管损坏。

  使用电压测量法时,需具备三极管各极工作电压的线路图。

网友A:
呵呵 漏保坏了还是换了的好{小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