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负荷用电危害

楼主(2013-02-10):
过负荷用电,电流增加,电线发热,超得越多,发热也越快。电线绝缘层允许温度一般为60℃,如果线路长期过负荷运行,线路发热量增大,绝缘层加速老化。当温度大于250℃时,绝缘层会发生自燃,并与电线分离,造成短路而发生火灾事故。

楼主:
安全才是王道

网友A:
是的,现在电缆安全使用很重要;

网友B:
安全才是王道    , 我就见过过载电线起火的现场 !

网友C:
我怎么觉得过负荷用电是我赚钱的门道呢.我村上一个叔叔一辈的人,按辈份我也叫叔,在街上开了个麻将馆,大年夜那晚,8点多钟,打电话叫我去搞一下电,他家停电了,说是用电负荷太大了,天气冷,十几只空调全开,还开了几十只取暧器.一检查,电表烧了,现在刚换的电表都带固态继电器的,超负荷就报废.有输入没输出的.幸好他还有一路三相电,从三相电引一路来,搞了半小时,麻将馆才正常营业.由于同村的,平时关系还好,谈钱太伤感情,给了三包软中华意思了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安全才是王道

网友E:
过负荷保护是供电最基本的要求,所以这个必须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过负荷用电是我赚钱的门道呢.我村上一个叔叔一辈的人,按辈份我也叫叔,在街上开了个麻将馆,大年夜那晚,8点多钟,打电话叫我去搞一下电,他家停电了,说是用电负荷太大了,天气冷,十几只空调全开,还开了几十只取暧器.一检查,电表烧了,现在刚换的电表都带固态继电器的,超负荷就报废.有输入没输出的.幸好他还有一路三相电,从三相电引一路来,搞了半小时,麻将馆才正常营业.由于同村的,平时关系还好,谈钱太伤感情,给了三包软中华意思了一下.

竹杠一族,鉴定完毕

网友G:
如果没故障单位里的电缆的余量都挺大的,电机烧几次都不会把电缆损坏

网友H:
所心选导线要有余量,而且用国标的。

网友I(2013-03-12):
严重起来就是着火

网友J:
关键是保护措施要跟上,烧电线、烧电机,常常是没有保护措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