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大轴接地碳刷的作用
今生缘_289

楼主(2013-02-10):
1、在发电机安装中由于气隙总是不那么均匀,另外线圈安装中阻抗也不近相同,发电机运行中会在发电机转子上感应出轴电压。
2、由于轴电压的存在,运行中该电压可通过转子两端轴承击穿油膜行成轴电流,烧坏轴瓦。
3、为了防止此种现象那么在发电机励端轴瓦座加绝缘(整个轴承对地绝缘),在汽端大轴用接地碳刷接地。
4、另外发电机励磁的各种保护及转子测量对地绝缘的地其实就是碳刷的大轴。

网友:
我只记得是消除轴电压的

网友A:
这个大型汽轮发电机组才考虑,水轮发电机组一般没有考虑

网友B:
不只是发动机轴接地,我们这大型直流电动机轴也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