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隔离变压器的认识

楼主(2013-02-10):
隔离变压器拥有两个或两上以上独立分开的线圈的变压器都可以叫隔离变压器,因为初级和次级已经完全分开(隔离),是通过磁场来传递能量。
至于50W的功率和出现短路的情况,首先要说明:短路是要绝对的避免,功率越大越要避免,功率越大的变压器耐受短路的时间越短!因为短路后功率会急剧增大(一般数倍、数十倍于额定功率),会很快损坏。不过,开关电源或者高频变压器则不一定害怕短路,因为那些一般都设计有保护电路。
另外,隔离后也不等于绝对安全,因为变压比为1比1(或者较小)的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可能会高于36V,当你同时接触两根线时,任会有电流流过你的人体。

要知道为什么要用隔离变压器,首先要先了解我国的供电系统,我国的供电系统在供给低压用户时,一般采取三相四线制,中性线接地,通俗点,就是到居民家的电线,一根是相线(火线),里另一根是零线,它是和大地同地位,当人体由于触及热底板时,就会使电流通过人体,和大地构成回路,造成触电危害,如果使用隔离变压器,就会安全些,因为初级和次级是通过磁场交换能量,没有物理上的硬连接,就算人体触及带电的物品,也会因为人体和大地同地位,而使带电部位的电位为低电位,不会引起触电危害。

使用隔离变压器要注意两点。1,变压器的次级两端都不能接地,2人体不能同时触及次级两端,否者,就有触电的危险。

隔离变压器安装使用补充注意:
1.做好隔离变压器本身接地的迴路 ,往往使用者忽视这个重要性,变压器会产生磁漏及电磁干扰.如果沒有把外壳金属导电的部位接到大地或电源配置好接地线路,既使做再多的隔离效果也是有限的。还有要注意的,如果变压器本身空载就发燙。這樣子功率容量会減小。如果变压器会振动的話,那劝你还是换一个。
2.有滤波作用但是系统如果要求高最好再加一个滤波器。我们做的一个系统就是这样,加上滤波器后PLC工作稳定了不少。
3.一些朋友提到初、次级都加保险管个人认为不必要,只要选的合理一个就可以了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单单只使用隔离变换器还不能达到隔离保护的作用。实际上,只要电路输入端有浪涌脉冲发生的可能,或者输入端的电源不稳定(如汽车电瓶等),电路中还是会存在高频瞬态干扰的,这将会对电路造成很大损坏。一般在切换大功率感性负载,如电机、变压器、继电器等或闪电过程等,都会产生幅度很高的瞬态干扰,如果不加以适当防护,就会损坏RS-422或RS-485通信接口,甚至损坏后级电路。对于这种瞬态干扰,可以采用隔离或旁路的方法加以防护。最常用及最有效的办法是在隔离变换器的输入端接上一个TVS管或稳压管(低压降)。外,对TVS管的耐压、钳位电压等参数的选择也要适当,如果耐压、钳位电压太高则起不到保护作用,太低则会影响电路的工作。

用隔离变压器降低UPS输出零地电压
介绍用隔离变压器降低UPS零地电压的方法,解决了UPS上电开机前零地电压低,而开机后零地电压升高的现象。

为有效地降低输出的零地电压,保证负载可以正常上电开机,通常的做法是采用加装隔离变压器的办法,来隔离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电气连接,在变压器副边零地短接,从而达到降低零地电压的目的。对于中小功率的UPS,一般采用在其输出端加装输出隔离变压器;对于三进三出的大功率UPS,一般采用在其旁路输入加装旁路隔离变压器。

连接方式构成的UPS供电系统不会对电网和负载造成任何负面影响。但应注意不要把负载零线连接到电网零线,同时一定要保证接地排的接地满足机房的接地规范并保证可靠性,由于接地排的不可靠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甚至人身伤害。

网友A:
说的很像详细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B:
学习了,可以收藏的,有空可以复习复习。

网友C:
学习一下,每个帖子都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