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配电器和配电隔离器是同一种产品么?

楼主(2013-02-10):
请问,隔离配电器和配电隔离器是同一种产品么?谢谢。

网友A:
这个名称没听说哦,我只听说--信号隔离器,也有叫安全栅的!

网友B:
楼主说的是电器上用的隔离的吧,一般用在变频调节输出加隔离器具有信号转换和起到隔离大干扰作用。就是安全栅或隔离栅,看你是什么上面用的。

网友C:
楼主说的这两种都是应用在摸拟量输入电路中么?

两种产品的,接触更多的是配电隔离器。

网友D:
配电器是必须要给输入信号提供电源(一般是24VDC),可以将输入信号转换为1-2路信号,隔离器不一定需要给输入信号提供电源(是否提供电源,视信号要求而定)

网友A:
那只是叫法问题了,信号隔离器分有源信号隔离器(需要外部提供电源的)或无源信号隔离器(不需要外部提供电源的)

网友E:
有配电器,信号隔离器,楼主说的不是很熟,配电器就是能够给变送器提供电源又能够输出信号的设备,信号隔离器就是起到信号隔离的作用,而且能够多输出和信号转换。

网友F:
是一个东西,就是带24V配电的信号隔离器,一般用在压变,温变等2线制仪表,既提供24v电源,又传输4-20mA信号

网友G:
赞成5楼和7楼的意见,本人做了将近十年的隔离器、配电器、安全栅等产品的设计,研发工作。很多名称都是工程师们有意无意的叫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同一个东西,其作用都是起电气隔离器作用,同时传输信号,主要用于抗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