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汽温调整的意义

楼主(2013-02-11):
1. 锅炉运行调整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汽轮机提供参数、品质合格的蒸汽以冲动汽轮机做功,而蒸汽参数要合格必然要求对蒸汽参数进行调整。就汽温而言,主要是要通过调整使其满足经济性高、安全性好和投资成本低的要求。

  2. 根据郎肯循环的原理:蒸汽初参数(蒸汽压力、温度)越高,蒸汽焓越大,做功能力越强。在终参数不变的前提下,效率越高。因此,从循环效率角度讲,汽温越高越好。但是,汽温提高后,锅炉蒸汽系统及汽轮机通流布分势必要采用耐温更高的昂贵金属材料,造成投资成本的大大增加。因此,提高汽温受到锅炉受热面和汽轮机汽缸转子隔板等材质的限制。对于已设计建成的机组若汽温超高限运行,将会引起上述设备超温强度降低甚至过热损坏,还会导致汽缸蠕胀变形,叶片在轴上的套装松弛,机组震动或动静摩擦,严重时使设备损坏。所以,要通过运行调整严格控制汽温变化在允许范围内。

  3. 汽温过低,如果是减温水量过大,可能在锅炉过热器、再热器管排中形成水塞,管段内蒸汽不流通造成局部过热爆管。对机组来说,由于蒸汽初参数降低,循环效率降低煤耗增加,严重时会造成汽轮机末级蒸汽湿度过大。

  4. 若汽温突降,会在锅炉各受热面的焊口及连接处汽轮机的汽缸转子等部分产生较大的热应力,甚至可能产生水冲击,造成汽轮机叶片断裂损坏事故。

  综上所述,调整主、再热汽温稳定,对机组的安全、经济运行意义重大。

楼主:
这技术不错1

网友A:
这个锅炉产生的汽温度很重要。直接影响装置用蒸汽的设备,一旦温度波动势必影响设备运行,给设备带来很大危险。但前提是水质要好,前几天我厂因为水质不好,锅炉发的汽弄坏了一台设备,结垢很严重导致设备卡了,不能运行了,停工了。

网友B:
    我单位的锅炉用的是无离子水,用了近两年,效果相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