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喷泉

楼主(2013-02-11):
您好,音乐喷泉不能正常运作时什么原因呢,音乐可以正常播放

网友A:
控制水路的电磁阀出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水路的电磁阀出问题了吧

还有什么可能情况呢,谢谢回答。

网友C:
个人觉得应该主要从DO部分检查。

网友D:
zg  bu  tai dong 不知道不好意思

网友E:
额,你意思是,音乐响起,喷泉不喷,还是喷的水不变化?

网友F:
哈哈哈,这个是程工的拿手绝活。。。有程工在 音乐喷泉就木有问题的说

网友F:
去泵房看看泵有没有转。。。还有就是看看音频采集的AD转换正常不。。。还有就是看看变频器

网友G:
个人觉得原因很多,楼主上这里来收集故障原因的确很高明!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额,你意思是,音乐响起,喷泉不喷,还是喷的水不变化?

您好 ,喷泉只有一个出口出1米高的水 ,其他没有反应 ,不知道是控制系统的问题 ,还是硬件故障。谢谢回答

网友I:
最简单的是过滤堵塞,一般变频器和PLC比较稳定,水泵问题多一点

网友J:
应是机械故障吧。。。。

网友K:
1,看你有几路控制,其控制水路的电磁阀出问题了吧

2,系统高压供水压力不够

3,就是喷泉的水柱调节阀堵住了

4,你说有一个 1M 高水柱,那同一支路阀控制的水管呢?

网友L:
不知道水柱是否随音乐变化,如果变化,我认为不要从电气上找原因,也许是滤网水管的因素,如果是不变化要先从电气上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