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设备 ?

楼主(2013-02-11):
      大年初二, 中午饭后带女儿去一个小公司玩, 在公园的一条水道时看到一个设备,不知道是什么设备,就拍下啦, 看有认识的 TX 不?

  上图是控制柜, 下图再来个现场图片

    在水道中像一条浮桥一样, 我们用脚踩在上面软软的, 好像充气或是充水一样

楼主:
  沙发自己坐, 来个小河边用丝网抓鱼的现场

网友A:
有点潜艇的意思...

网友B:
喷水控制器?手动自动选择哦

网友C:
小区供水系统吧!里边应该装着变频器……

网友D:
目测是供水用嘀。。。水泵以内的控制小柜子

网友D:
让我们荡起双江。。。。小船儿啦啦啦嘀嘀

网友E:
应该是控制电机的小控制柜子。

网友F:
应该是控制水泵电机的小控制柜子。

网友G:
橡胶坝。。。。缺水的时候,坝体充水,就可以蓄住上游的水,夏天,上游水大,橡胶坝瘪掉,就可以放走水。。起个阀门的作用。。那个开关就是给橡胶坝充水,放水的。。

网友B:
楼上图文并茂,解释的真清楚啊

网友H:
城中河里都有这种堤坝,调节水位的吧

网友I:
难道是洛阳?

网友J:
啥玩意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橡胶坝。。。。缺水的时候,坝体充水,就可以蓄住上游的水,夏天,上游水大,橡胶坝瘪掉,就可以放走水。。起个阀门的作用。。那个开关就是给橡胶坝充水,放水的。。

    通讯网那是哪的图呀, 好漂亮, 好美 , 就是这个玩意, 它会充水升降的说,通讯网就是见多识广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城中河里都有这种堤坝,调节水位的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橡胶坝。。。。缺水的时候,坝体充水,就可以蓄住上游的水,夏天,上游水大,橡胶坝瘪掉,就可以放走水。。起个阀门的作用。。那个开关就是给橡胶坝充水,放水的。。

正解

网友M:
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沙发自己坐, 来个小河边用丝网抓鱼的现场

这个河水颜色不太好啊

网友O:
充水的坝俄还木见过,只见过充气的  。。。。。。。

网友P(2013-03-29):
拦水坝,远眺过,没想到还是充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