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意图制作方法

楼主(2013-02-12):
我想在MT506MV上做一个示意图。之前没做过这东西,请师傅们帮帮我,教我该怎么去做。

类似这样:

我要做的图是:

请师父们指教指教。先谢了。

网友A:
哥,你现在贴的就是示意图

估计你要做的是组态。

网友B:
上面的图可以用CAD做,组态的话,麻烦一点

网友C:
使用MT506MV对应的组态软件进行画面设计组态,具体参看其使用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哥,你现在贴的就是示意图估计你要做的是组态。

   你现在的 CAD 图不就是示意图了吗? 只是在 屏里给对应的地方更换一下显示成立方体图片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