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参数设置

楼主(2013-02-12):
大家好,我厂氧枪卷扬使用ATV71-75KW变频,电机为55KW,请问变频器参数如何设置,变频器容量是否合适,氧枪自重大概为4T,制动电阻应该选多大,现制动电阻为9.6欧,是否合适,烦请指教

网友A:
施奈德手册里面标配的45KW的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值是8.1欧姆,75KW变频器标配的是4.2欧姆,现在你选为9.6欧姆,在同样条件下,你这个制动电流会小点,应该可以使用。

楼主:
现在我们这的变频器在氧枪上升时的起动电流都达到变频器的电流限幅值240A,而且变频器中的IGBT报警计时器的时间是不断增加的,变频器损坏频繁,已经出现多次IGBT短路故障,我们现在的参数是简单起动,加速2s,减速1s,抱闸由PLC控制,即当PLC检测到变频电流达到8A打开抱闸,工作频率基本在20-30Hz之间。请问我们的变频损坏的原因是什么,参数应该

网友B(2018-02-02):
这个制动电阻是怎么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