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0sx 求解

楼主(2013-02-13):
请问各位大神,10sx支持左侧称重扩展吗?sx2支持不知sx是否支持 谢谢

网友A:
查手册,S1或者SL系列才支持左侧扩充!SX没说明,应该不支持的!

网友B:
带L的才是支持左侧扩展的型号

楼主:
10sx是主机 我问的是这个主机能带左侧称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sx是主机 我问的是这个主机能带左侧称重吗

台达的样本、手册在这些方面往往讳莫如深,查不到资料,最好最便捷方法就是直接电话台达,让他们工程师帮你。

网友D:
不支持,现在带2的,除了ss2不可以,其他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