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年设备启动故障多

楼主(2013-02-13):
   今天车间上班,早早开机可是问题太多呀,晕

  好多 PROFIBUS 站点连接出错,检测不到站点

  NND , CT 变频器也出错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站点没有的原因

   还有工控机也没有连接到 PLC, 红色显示为PLC连接断开报警!天哪!@ 早上设备这么多故障,都忙死了,搞到现在才坐下!

楼主:
  沙发自己坐啦!

  还有空压机系统一台大的 75KW 空压机的风机又过载报警了Q.先休息会泡一会论坛再去检查

网友A:
远程优先的话,DP总线要是断了,下边所有远程控制的设备可能都启动不起来.

网友B:
都是这样的。一停车再开车。。全是故障。。。。谁家都是。。。。我自己的一些电脑不用的时候还经常拿出来通通电。。。

网友B:
是这个吧??。。。。。。。。

网友C:
一开机通讯故障,等一会应该就好了吧

楼主:
  NND , 通讯故障是因 DP 总线一个总线接头有故障,更换就OK 了, 工控机 PLC 连接不上,是因 PLC 程序中的 DP 块全没有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且 PLC 没有任何报警,只是总站报警第一站无法启动

网友D:
临走前,你给设备没过年。

现在开始给你耍脾气了

网友E:
明年过年提前烧香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临走前,你给设备没过年。现在开始给你耍脾气了

网友G:
这么多故障啊,你们都设备都是全部联机通信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明年过年提前烧香哦

网友I:
据说烧香不管用,还得杀狗,黑狗最好,哈哈!然后有...,你懂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据说烧香不管用,还得杀狗,黑狗最好,哈哈!然后有...,你懂得的

       黑狗 ?????

网友J:
设备是哪家系统集成商做的?

楼主:
    进口设备, INTERBUS ,PROFIBUS 通讯都有

网友K:
电气设备停机时间长了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