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3-02-13):
   求助各位电子高手,显示器的 12VDC 的适配器电源输出达不到 12.3V ,只有 11 V ,且电源灯在闪

  测量正常的另外一台显示器的适配器电压为 12.36V 左右

  这是显示器型号

    快速拆一下适配器,更换一个备用的电源,请问各位高手,一般电源适配器不能负载是哪个控制电路出故障呀,空载时电压有 12V,但一负载就直降,且显示灯也闪烁?

网友A:
过年还忙啊?????????????

网友B:
400v120uf的电容是不是鼓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v120uf的电容是不是鼓了啊

   检查了那个大大的电容400V 的电容没有鼓包,现在这个电源就是不能负载,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通讯网,我们今天车间开始上班呀!

网友C:
看看电源是什么芯片控制的,是什么地方进去保护信号了

网友D:
400v的那个大电容应该是滤波电容,看看开关电源内有没有,可调的电阻,指示灯旁边应该有一个可调电阻是调电压的,调整后,试试。

楼主:
可调电阻 ?批示灯边没有看到,只有电容三极管什么的,/ 现在是开关电源不能负载 !

网友E:
这个原因一般不是电容老化就是电阻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