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零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哥··

楼主(2013-02-13):
就是DMOV K0 K8M3000,如果这个条件成立,我知道M3000到M3015会复位,我觉得应该只是里面的数据置0,如果是相当于复位,对应的输出状态应该还是保持现在的状态吧,还是会恢复刚上电的状态,如果是刚上电的状态岂不是会把机器弄坏了··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输出状态是会保持还是会改变回到最初的样子,

网友A: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我知道M3000到M3015会复位, 里面的数据置0,是相当于复位,对应的输出状态应该全部变为 "0" 的状态

网友B:
K8对应的是32位。

网友C(2013-06-10):
很明显是32位的m3000~m30031都变成0了

网友D:
该处的复位,应当是指数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