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WP系列智能数显(双光柱)手操器

楼主(2013-02-13):
大家好, 我有一块型号为XWP系列的数显表,是作为手操器控制ZKJ电动执行机构使用的,现在显示n-5n(设定的代码不在输入类型设定范围内)进入二级参数找到sn-1(控制类型)和sn-2(阀位反馈类型)发现sn-2应设为67,现在默认的是4.335,现在的问题是小数点位置怎么改变。找到了说明书没有这一选项,也没有厂家联系方法,以前这一类的表专门有一项是选择小数点位置的, 请问现在怎么操作

网友A:
从楼主介绍的这些看象是模仿上润WP系列的,实在不行找个上润的说明书看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B:
数显表之类面板上也就那么几个键可以使用,其中有←、→、↑、↓功能,就是在选择参数或修改数值时,左移、右移、增加、减少之类的功能,这个楼主可以多试试,如果改错了不保存即可。

楼主:
现在已经联系到厂家了, 说是初八着给解决。组合键都试了。

网友C:
应该有显示表的位数设置的,试试看

楼主:
今天联系上了, 厂家回复说是芯片程序乱了, 需要返厂了。因为我是用在DCS与执行机构中间的, 如果单独用的话可以设为0.076继续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