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高手本人刚学PLC444326906

楼主(2013-02-13):
找个高手本人刚学PLC444326906

网友A:
给你点建议吧

1、选定一款自己想学习的品牌。然后查找手册资料,实例,书籍。先把相关资料通读一遍,了解个大概。

一般对于初级接触PLC,不知道确定学哪种PLC。碰见张三说西门子PLC用处广泛,就开始找西门子的资料,软件安装了。后来又碰见李四说三菱的比较好学,适合亚洲人,于是乎,有下载、安装,查资料。后来有碰见王麻子说#¥%……&*&&……%¥#@@@)。【个人建议初学者,先看看三菱的,比较好理解。如果你初学就开始接触项目,这就根据公司或者客户的实际要求,如果自己学习想买硬件,个人建议台达或者永宏PLC,国产中市场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更重要的是价格比三菱,西门子的低一点。个人建议

2、等你确定学什么,那么你就开始扎实看手册,自己捣鼓开始软件编程,哪儿不会,多查查“百度知道”、“百度文库”、“新浪文库”。还有现在的什么云,都有丰富的学习资源。【可以说,一个牛逼的电气工程师,他肯定也是一个牛X的网络搜索者】(高手一般比较烦什么样的初学者,啥东西自己没有查,就开口跪求程序,代码的。一般提一些思考、查阅过,百思不得妻姐的问题,高手有空就很乐意回答,因为高手也从初学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3、你需要找个PLC应用的工作。

4、你已经是个高手了,没事到工控论坛来坐坐。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我就是先从三菱FX学起,然后西门子S7200,S7300,三菱的比较好入门,推荐有条件的话弄一台PLC来做试验,没有条件的话去弄个三菱PLC 的教学软件,都是图形化界面,很容易入门

网友C:
以前学三菱的,工作后接触到欧姆龙,感觉还是三菱的指令比较容易记住,指令格式也简单,I/O分配也容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