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阻的测量和异常情况分析

楼主(2013-02-13):
1.直流电阻的测量
一般使用双臂电桥法测量直流电阻。可采用滤波技术,现场利用专业的仪器连同变压器一起测量,全部记录每一相的开关动作过程,并在滤波图中表示出来,观察滤波波形就可以直接掌握切换时间、桥接时间、前后切换的对称度、切换过程中过渡电阻的状态、切换过程中触点的接触情况等。
2.有载分接开关可能引起直流电阻异常情况
(1)在运行较长时间后,个别位置上的直流电阻会出现异常,而三相同一位置异常都是由钝化层隔阻引起的。处理方法:在停电的情况下,先电动操作分接开关十轮循环,利用动静触头的分合,破坏清除在静触头表面上的钝化层;如果效果不理想,再用人工打磨至合格为止。
(2)在两个操作方向上,某一相的每一个分接位置上的直流电阻都异常增大。检查主通触头与输出触头间软连的焊接情况,正常情况下,二者材料电阻在几十微欧范围内。输出动触头上的绝缘支架断裂,阻值也会增大。
(3)某一相在两个方向上的单数或双数位置的直流电阻测量值异常增大。原因是分接开关的单或双数的导电回路上某一部分电的接触不良。

网友A:
偶尔分析测量结果异常的时候,可以参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