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型变频器故障显示FAULT22如何处理?

楼主(2013-02-13):
ABB ACS510-01-046-4型变频器红灯亮,电机停止工作,屏显示FAULT22。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啊?FAULT22是什么意思啊?我的邮箱hao492823291@qq.com

我挺着急的请专家帮帮忙

网友A:
22 SUPPLY PHASE

电源缺相

DC 回路的纹波电压太高,检查以下两项:

1、主电源缺相。

2、熔断器熔断。

楼主:
谢谢啊!  还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就是,我的配电柜上没按熔断器用的是空开,那就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主电源缺相,但是我实地测量主电源不缺相啊,变频器大概一周左右就会报警,报警后我按下变频器的软键1后就恢复正常了,过几天左右还会出现这种情况,请问哪有问题啊?

网友B:
0406,看故障时的电压;0107,当前的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当前电压正常,故障时的电压570v。

楼主:
电机可以可以缓慢的加速到额定速度,停止时能缓慢的停止么,怎样能做到啊?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故障是直流电压570V,说明直流单元的输出电压是正常的,而报这个故障,不是检测板的接线松动,就是电压监测板出问题了,这个板出问题是常见的故障!里面是一堆电阻的分压加开关电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可以可以缓慢的加速到额定速度,停止时能缓慢的停止么,怎样能做到啊?

设定减速时间长点即可啊!

楼主:
是在变频器上么 怎么设定

网友B:
2202 加速时间

2203 减速时间

网友A:
设置变频器的参数--2203,这个是减速时间参数!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就是把加减速时间延长大多解决问题。估计是负载有不规律变化造成。

网友D(2016-03-17):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就是把加减速时间延长大多解决问题。估计是负载有不规律变化造成。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2202以前是30s调到35s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