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THB7128驱动板细分不对

楼主(2013-02-13):
我用单片机最小系统和在淘宝网上买来的一块THB7128驱动模块 用杜邦线相连后,可以准确控制

所以软件上应该不会有问题

现在我将单片机最小系统和自己设计的THB7128驱动 layout在一块板子上,出现的问题是:细分不准

M1M2M3 等于111,时应该是128细分,我用的42电机,应该25600走一圈(在分立板上已验证),但是我在自己的板子上是3300左右就差不多一圈了(此时设置的电流为1A,测量vref引脚在转动中位1v左右),而且奇怪的是,当调大电流以后,运行的速度也变快。。。。中间没改过脉冲频率。。

首先我的布线肯定有问题,我是将THB7128当贴片用,双数号引脚在top,单数号引脚在bottom,1和6,10的连接用的过孔是0.4mm的

估计这里问题最大。大电流振动明显,但是我的应用负载很小,所以电流小时只要能精确运转也可以。。。

但是现在细分不对,我上网查了下,没看到有细分不对的问题,所以不会是我的芯片是假的吧??接地问题可能导致细分不对吗?

所以现在我纠结一下两个原因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导致细分不对

1 布线

2 芯片有假

请有经验人士不吝解答,不胜感激。

一下是PCB中THB7128部分,绿色top,黄色bottom,左边19脚,右边1脚

附件中是完整的板子电路

楼主:
的确是布线的问题,我重新画了块板子,解决了

网友A(2013-05-08):
这个问题主要是1脚与14、15脚的处理不当引起的。

原因是把大电流回路中的纹波引入芯片内,干扰了芯片内部的正常工作。7128在这方面敏感一点,需要在PCB设计中处理好

14脚连接的高频滤波小电容要尽量靠近14脚,另外一端要连接到检测电阻接地端,线径不能过小

15脚的连接的高频滤波小电容的接地端最好能与1脚有最短路径,否则就要避开与PGND的直连,以避免大电流回路中的纹波通过电流串入芯片

网友B(2013-12-09):
THB7128已经更新为STK682-010-E 芯片 价格更低、、、直接替换 三洋原厂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