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带编码器总是报故障,跪求指点

楼主(2013-02-14):
ABB变频器带编码器后总是报PP LOAD 和转矩故障,禁止编码器时回复正常,一用编码器就报那两个故障,求指教

网友A:
     ABB变频器有多个系列的,然后你说明你变频器是啥型号的,然后最好是告诉大家你的连接方式及你的参数设定,才可以进行分析哦。PP开头的故障--一般是参数设定和实际来的信号参数有误,引起报警的。故障报警代码号是多少?

楼主:
ASC800提升系列.故障代码是5482,另一个故障没有故障代码只是显示TORQ FLT(应该是转矩故障)只要把参数98.1设置为RTAC01-SLOT1或RTAC01-SLOT2(带编码器)就会报以上两个故障,求指点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西门子200与电脑通讯时PG/PC如何设置,我用的是USB-RS485的适配器,我怎么总是通信不成功

网友A:
查了手册,后面那个原因如上图,这样我觉得你可能要检查下你编码器的接线方式及接入那个槽了并在98.01设定正确的参数,设2还是3根据你现场RTAC模块插入的槽号来决定:

RTAC-SLOT1 通讯有效。模块类型: RTAC 模块。连接接口:ACS 800 的插槽1。那设为2
RTAC-SLOT2 通讯有效。模块类型: RTAC 模块。连接接口:ACS 800 的插槽2。那设为3。

S7200的问题,点通讯选择PC/PPI

楼主:
S7200和电脑通讯就这么简单吗?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2013-03-30):
引用 网友A:
查了手册,后面那个原因如上图,这样我觉得你可能要检查下...

草率了吧。。。。。。。呵呵

确认编码器98里设置的没有问题

在编码器组里先将编码器反馈检查50.06设置为INTERNAL  检查变频器参数里 01组里的输出速度 和 02。17编码器的反馈速度是否 偏差过大 如果严重对不起来 那就需要更改50组里编码器的设置 直到两个值接近 再把50.06设置为ENCODER

看来我最近真的很闲啊。。。。。。。。。。呵呵

网友C(2019-08-01):
我也有相同问题,真是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