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现场的活--接线端子引起的起火

楼主(2013-02-14):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精品和次品

网友A:
应该是端子接触不好,发热所致;

网友B:
这种情况引起的电气设备火灾很多了,应用摇表检查下其他 塑料座绝缘电阻,以防后患啊。

网友C:
能上传个图,让大家看下最好,也让我们长下见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上传个图,让大家看下最好,也让我们长下见识。谢谢

     这个设备就是没有提供图纸,厂家不但不提供图纸,连300的程序都是加密的,所谓的独家技术。不过只要他坏了,咱就全部换了,原因工艺过程清楚了,咱们可以自己画图及编程哦。据说是有国人人已经仿制了。

网友E:
有2种情况可致短路:1.接触不良,在接触面产生热量--恶性循环,接触电阻进一步加大,发热量更大,端子有机物碳化导电;2.端子上积累导电粉尘或受潮,端子间放电--发热--碳化--短路。

注意检查端子的接触是否良好;是否有灰尘或环境潮湿,可柜子做密封。

网友F:
不能将老外的东东都像神一样的对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能将老外的东东都像神一样的对待

说的没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不能将老外的东东都像神一样的对待 说的没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不能将老外的东东都像神一样的对待

  特别发现现在老外干活也没原来认真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