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0MC几机联动个能?

楼主(2013-02-14):
台达10MC几机联动个能?感觉性能才是3岁宝宝,没长大!通信慢,联动数少!说明书里没讲清楚,我估计最多3轴

网友A:
10MC支持16轴,实轴12轴,虚轴4轴!这款用的蛮成熟的,案例很多,最大支持12轴联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同时做插补是几个轴,加工中心的系统做到5轴联动就很厉害了,真是的?

网友B:
插补轴为 X/Y/Z/A/B/C/P/Q

去台达网站下个手册吧。手册中讲的应该很清楚!

网友B:
10MC 最多支持16个实轴(伺服),虚轴可以支持到18. 但是如果一个轴号用了实轴,就不能设定为虚轴!

每个插补功能最多支持8轴, 最多支持8个插补功能。

如果你是做3轴三维平台的, 一个10MC 可以带 5个三维平台。很剩一个周可做单轴控制。

如果有问题再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