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小知识集绵

楼主(2013-02-14):
塑壳断路器(英文简称为MCCB)主要作用是为低压配电系统和电动机保护回路中的过载、短路提供保护功能。由于其可靠性和稳定性,使之成为工业上应用十分广泛的产品。微型断路器(英文简称为MCB)同样是使用范围和数量都极大的断路器产品,主要功能是为建筑电气终端配电装置提供保护。由于两者同属于断路器,且塑壳断路器多用于小容量的通断,所以了解两者的区别,选择合适的产品是十分现实和重要的。这里简单做下说明。

先说下基本的相似之处,因为两者都属于断路器,都需要遵守一些基本的产品标准,有相同的工作原理。接着说下两者的区别,总体上说有以下几点:

1.电气参数不同

2.机械参数不同

3.使用工作环境不同

此外从选购的角度出发,具体说几个两者的区别。

电流等级
塑壳断路器电流等级最高2000A的都有.而微型断路器最大电流等级在125A以内。由于两者在容量上的差距,在具体工作中,塑壳断路器的有效面积也大于微型断路器,同时接入的导线也比较粗,可以达到35平方以上,而微型断路器只适合接10平方以下的导线。所以一般对于室内情况,房间较大的更适宜选择塑壳断路器。

安装方式
塑壳断路器以螺钉安装为主,容易压紧,接触良好,运行稳定。而微型断路器主要是通过导轨安装,有时候由于力矩不够而引发接触不良。由于两者不同的安装方式,从而导致塑壳断路器的安装比小型断路器更稳固,难度也更低。

操作与寿命
操作上看。塑壳断路器对过流和短路采用两套装置分别保护,过流保护动作值可以人工调整,方便迅速。而微型断路器对过流和短路共用一套装置,电流不可调,导致很多时候无法解决问题。塑壳断路器相间距离大,且有灭弧罩,灭弧能力强,能承受更大的短路电流,且不易引发相间短路,从而使用寿命也比微型断路器校长。

使用灵活性
在这一方面还是塑壳断路器更加突出,其在设置的灵活性上比微型断路器更好。塑壳断路器的过流和短路保护装置是各自独立的,使用中过流保护的动作值还可以做出灵活调整。微型断路器的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是统一装置,调节灵活性上存在一定不足。

根据以上的情况看似乎都是微型断路器处于下风,但其实对于某些时候,还是需要选择微型断路器的。比方说需要提高线路的安全性时,因为微型断路器的动作灵敏度高,分断动作快,更有利于对线路及电器的保护。

由此可以看见两者都有着各自的优点和适合使用的地方,关键是要充分了解塑壳断路器和微型断路器的区别,并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选择。

微型(小型)断路器

什么是变频器?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

PWM和PAM的不同点是什么?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值方式。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 (脉冲幅度调制) 缩写,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电压型与电流型有什么不同?
变频器的主电路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石电感。

为什么变频器的电压与电流成比例的改变?
异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电动机使用工频电源驱动时,电压下降则电流增加;对于变频器驱动,如果频率下降时电压也下降,那么电流是否增加?
频率下降(低速)时,如果输出相同的功率,则电流增加,但在转矩一定的条件下,电流几乎不变。

采用变频器运转时,电机的起动电流、起动转矩怎样?
采用变频器运转,随着电机的加速相应提高频率和电压,起动电流被限制在150%额定电流以下(根据机种不同,为125%~200%)。用工频电源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为6~7倍,因此,将产生机械电气上的冲击。采用变频器传动可以平滑地起动(起动时间变长)。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2~1.5倍,起动转矩为70%~120%额定转矩;对于带有转矩自动增强功能的变频器,起动转矩为100%以上,可以带全负载起动。

V/f模式是什么意思?
频率下降时电压V也成比例下降,这个问题已在回答4说明。V与f的比例关系是考虑了电机特性而预先决定的,通常在控制器的存储装置(ROM)中存有几种特性,可以用开关或标度盘进行选择。

按比例地改V和f时,电机的转矩如何变化?
频率下降时完全成比例地降低电压,那么由于交流阻抗变小而直流电阻不变,将造成在低速下产生地转矩有减小的倾向。因此,在低频时定V/f,要使输出电压提高一些,以便获得一定地起动转矩,这种补偿称增强起动。可以采用各种方法实现,有自动进行的方法、选择V/f模式或调整电位器等方法

在说明书上写着变速范围60~6Hz,即10:1,那么在6Hz以下就没有输出功率吗?
在6Hz以下仍可输出功率,但根据电机温升和起动转矩的大小等条件,最低使用频率取6Hz左右,此时电动机可输出额定转矩而不会引起严重的发热问题。变频器实际输出频率(起动频率)根据机种为0.5~3Hz.

对于一般电机的组合是在60Hz以上也要求转矩一定,是否可以?
通常情况下时不可以的。在60Hz以上(也有50Hz以上的模式)电压不变,大体为恒功率特性,在高速下要求相同转矩时,必须注意电机与变频器容量的选择。

所谓开环是什么意思?
给所使用的电机装置设速度检出器(PG),将实际转速反馈给控制装置进行控制的,称为“闭环”,不用PG运转的就叫作“开环”。通用变频器多为开环方式,也有的机种利用选件可进行PG反馈

实际转速对于给定速度有偏差时如何办?
开环时,变频器即使输出给定频率,电机在带负载运行时,电机的转速在额定转差率的范围内(1%~5%)变动。对于要求调速精度比较高,即使负载变动也要求在近于给定速度下运转的场合,可采用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选用件)。

如果用带有PG的电机,进行反馈后速度精度能提高吗?
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精度有提高。但速度精度的植取决于PG本身的精度和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分辨率。

失速防止功能是什么意思?
如果给定的加速时间过短,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化远远超过转速(电角频率)的变化,变频器将因流过过电流而跳闸,运转停止,这就叫作失速。为了防止失速使电机继续运转,就要检出电流的大小进行频率控制。当加速电流过大时适当放慢加速速率。减速时也是如此。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失速功能。

有加速时间与减速时间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和加减速时间共同给定的机种,这有什么意义?
加减速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对于短时间加速、缓慢减速场合,或者对于小型机床需要严格给定生产节拍时间的场合是适宜的,但对于风机传动等场合,加减速时间都较长,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可以共同给定。

什么是再生制动?
电动机在运转中如果降低指令频率,则电动机变为异步发电机状态运行,作为制动器而工作,这就叫作再生(电气)制动。

是否能得到更大的制动力?
从电机再生出来的能量贮积在变频器的滤波电容器中,由于电容器的容量和耐压的关系,通用变频器的再生制动力约为额定转矩的10%~20%。如采用选用件制动单元,可以达到50%~100%。

网友A:
这文章跳跃性太强了,微断突然跳到变频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