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触摸屏画面

楼主(2013-02-14):
我们项目的触摸屏,截个图大家看看

网友A:
喷漆设备?辊道,机器人,烘干炉?

楼主:
第一个图片,左侧都是BASECOATBOOTH, 说明这画面是上涂喷漆房控制柜,控制内容包括风机,水泵,空调什么的,用来调整室体内温度、湿度达到工艺标准。喷漆质量才会最好。

网友B(2018-06-01):
左侧都是BASECOATBOOTH, 说明这画面是上涂喷漆房控制柜,控制内容包括风机,水泵,空调什么的,用来调整室体内温度、湿度达到工艺标准。喷漆质量才会最好。

 回复引用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