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看看这是什么?

楼主(2013-02-14):
也来看看这是什么?

网友A:
不认识哦

第一次见

网友B:
猜不出,缩小下范围吧。。。。。。

网友C:
好像是一个增加压力泵。

网友D:
感觉是个先导阀带动的气动阀之类的东西……

网友E:
制冷机吧

网友F:
呵呵。。。

不知道。

不过看出来铜管走的很漂亮

网友G:
不认识也得说认识呀,不装B就小肚子疼呀。。。。。。5555

是压力变送器不?

再不就是压力控制器?

再不就是 。。。。。。。。好赖得是个和压力有关的东东吧 。。。?

网友H:
那个气动电磁阀是不是控制制冷和制热切换的?

网友B:
地面上是油吧,是滤油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