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之重大故障的报警及防护

楼主(2013-02-15):
对于易发生重大事故的场所,为了确保控制系统在重大事故发生时仍可靠的报警及防护,应将与重大故障有联系的信号通过外电路输出,以使控制系统在安全状况下运行。

网友A:
外电路输出,什么意思啊,增加中间继电器吗?

网友B:
PLC本身出问题,各种联锁就动作了,系统就停止故障了。当然我们也做过程序监控PLC与DCS直接通讯---可靠性检测,并能安全停止的东东,并外加继电器锁定---这个故障,方便事后查询系统跳停的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