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户外运行,湿度过高的对策讨论

楼主(2013-02-15):
各位大大春节好!

最近接了一个变频压缩机单子,情况是使用风冷变频器柜,在户外运行,全年环境温度-6~40.别的都好说,现在卡在了变频器防湿的问题上。因为是风冷变频器,没法做成全密柜子,所以很担心外界湿度过高(如雨天)对变频器的不利影响。

在网上找了些资料,《变频器的除湿防凝露研究》一文给我很大的启发,地址如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7/2012071121512000001-1.shtml

同时结合《高压开关柜的防凝露应用初析》一文,http://www.doc88.com/p-071309652015.html

我初步做了以下改造对策,目的是降低相对湿度,杜绝冷凝,以保护变频器。还请大家帮忙看看可行否,因为从来没做过此类项目,心里没底,所以还是集思广益,征求下各位意见~~PS:变频器在高湿度环境下,是否避免凝露即可正常工作?

自己积分就这么点,全拿出来悬赏了,大家别嫌少哈~~

1.变频器正常运行:

此时变频柜进风口排风口都打开,由于变频器正常工作发热较大(150KW左右),外界进来的高湿度冷风会自然被加热,然后从柜子顶部的排风口排出。进风被加热后相对湿度自然降低,并迅速排出,故不会产生冷凝。

2.变频器停止运行:

此时需要安装柜内柜外各一温度传感器,配合湿度传感器更佳,柜内安置加热器。通过加热器的开关,确保柜内温度高于柜外环境温度2~4度,同时保证柜内相对湿度低于80%。由于柜内温度与柜外温度相差很小,也不产生凝露。

PS:我有个疑问,在晚上,柜内空气是否会由于温度下降而仍旧析出水来??就比如早上草上的露珠.

大家看看是否可行?有没有什么疏忽的地方,谢谢

网友A:
这个需要在变频器的底部进风口加滤网,滤网定期清洗。因内部有风流动,而且温度高,不会结露了。关键是控制好入风口,滤网是必须的,防护等级可以做到IP54。停机的时候才是麻烦的,建议里面加加热器,停机的时候不停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在变频器的底部进风口加滤网,滤网定期清洗。因内部有风流动,而且温度高,不会结露了。关键是控制好入风口,滤网是必须的,防护等级可以做到IP54。停机的时候才是麻烦的,建议里面加加热器,停机的时候不停风。

是的,滤网是必须的,呵呵。。现在已经决定加加热器了,会通过温度传感器及湿度传感器来控制加热器工作,另外当变频器停止的时候,会设定让排风风扇继续运行几分钟以排除热空气。。但整机停止后,排风风扇将停掉,柜子处于近似密封的状况,此时加热器将适当工作,保证内外温差不会过大。

网友B:
.变频器正常运行:

此时变频柜进风口排风口都打开,由于变频器正常工作发热较大(150KW左右),外界进来的高湿度冷风会自然被加热,然后从柜子顶部的排风口排出。进风被加热后相对湿度自然降低,并迅速排出,故不会产生冷凝。

进风短暂加热会解决相对湿度降低吗?

冬天外界温度较低,从出口出来的热风可能会凝结水滴

感觉可能,呵呵

网友A:
      补充说明下:这个我们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冬天的时候,因为变频器在备用,电源停电了,而变频器室内的空调开着的,然后冬天冷,最后造成了室内温度低,湿度大,最后变频器内部结露,上电后放炮了;后面我们改进了,变频器启动后--那空调自动启动,变频器停止后,15分钟后空调自动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正常运行:此时变频柜进风口排风口都打开,由于变频器正常工作发热较大(150KW左右),外界进来的高湿度冷风会自然被加热,然后从柜子顶部的排风口排出。进风被加热后相对湿度自然降低,并迅速排出,故不会产生冷凝。进风短暂加热会解决相对湿度降低吗?冬天外界温度较低,从出口出来的热风可能会凝结水滴感觉可能,呵呵

感谢今生缘的提醒,好像是有这种可能的。。。我引用的文章里提到,“加热器和风扇的控制关系是,柜内湿度超过70%,加热器启动,当柜内温度超过40度,风扇开启”,给我的感觉意思是不到40度风扇不开,保持柜子处于相对密封状态。如果是这样,那应该可以充分加热降低湿度了,但是否还会存在您说的热风在排风口出冷凝的现象呢?因为虽然现在湿度降下来了,但内外温差也提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说明下:这个我们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冬天的时候,因为变频器在备用,电源停电了,而变频器室内的空调开着的,然后冬天冷,最后造成了室内温度低,湿度大,最后变频器内部结露,上电后放炮了;后面我们改进了,变频器启动后--那空调自动启动,变频器停止后,15分钟后空调自动停止。

江湖走走,好。现在应该不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会设置风扇在变频器停止后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以便把内部热空气全部排清,保持内外温度一致。呵呵,有个朋友提醒我要注意突然断电的情况,那还真没想到办法。现在只能想到断电时,能保证风扇口不关闭,让热气自动排出去,但不能保证不出现一点凝露

网友C:
这个帖子不错,大家可以多说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说明下:这个我们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冬天的时候,因为变频器在备用,电源停电了,而变频器室内的空调开着的,然后冬天冷,最后造成了室内温度低,湿度大,最后变频器内部结露,上电后放炮了;后面我们改进了,变频器启动后--那空调自动启动,变频器停止后,15分钟后空调自动停止。 江湖走走,好。现在应该不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会设置风扇在变频器停止后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以便把内部热空气全部排清,保持内外温度一致。呵呵,有个朋友提醒我要注意突然断电的情况,那还真没想到办法。现在只能想到断电时,能保证风扇口不关闭,让热气自动排出去,但不能保证不出现一点凝露

然后还提醒下你,与变频器配套的元器件选用湿热型的,一般是在型号的最后面有TH标识的!

楼主:
感谢江湖走走的个人经验分享!因为第一次做这种项目,心里还是没底的,最好是能做出来然后实验验证一下,呵呵~~

楼主: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是不是变频器用在高湿度环境下,只需要考虑凝露的风险??如果不产生凝露,是不是就不会有大问题了?高湿度对变频器本身的运行,我指的的是IP23风冷的变频器,是否有其他不可忽视的损害?

有没有有经验的同行能给出确切的答复呢?

非常感谢!!

网友B:
这个我可以提供一些我遇到的问题,供您参考一下

我们车间有ABB  ACS800的变频器,带的是390kw的低压电机

本来在低压配电室,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挪到了现场,在现场盖了一个彩钢房,

室内不用放任何取暖设备,我们是北方地区,冬天还是特别的冷的

但是不会出现楼主担心的问题,只是需要投资盖个简易彩钢房

就我个人而言ABB进风口的滤网还是不错的,但是一段时间我们打开清理灰尘还是感觉特别多!

变频器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中应该也算考验吧

如果楼主只是把变频器放在室外,恐怕你简单的滤网,用不了几天就惨不忍睹了,

北方的沙尘很大的

其实一个简易彩钢房可以缓冲温度、避免曝晒,还能格挡一部分灰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是不是变频器用在高湿度环境下,只需要考虑凝露的风险??如果不产生凝露,是不是就不会有大问题了?高湿度对变频器本身的运行,我指的的是IP23风冷的变频器,是否有其他不可忽视的损害?有没有有经验的同行能给出确切的答复呢?非常感谢!!

变频器的电路板也有不同的,有些是有涂层板的,湿度对电路板影响就不大。比如ABB的选型的时候表面+901,就是带涂层的

网友D:
我是做空调的,瞎说两句看好实现不?

1、从压缩机的循环冷冻水系统中引出一条支路,然后在你的风扇循环系统当中的进风处设置一个盘管,用来除湿和降温。这种盘管到处都是,汽车水箱就行,夏天制冷,冬天要是压缩机开热泵,他还能加热呢,哈哈!

2、为变频器单独设计一套水冷散热系统,通过热管将发热器件的热量传送出来,然后用一个小板换,接到主机的水管路当中就O了。。。这个方案连风扇都不要,直接把控制箱密封做好,封箱的时候在箱子里扔几袋干燥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可以提供一些我遇到的问题,供您参考一下我们车间有ABB  ACS800的变频器,带的是390kw的低压电机本来在低压配电室,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挪到了现场,在现场盖了一个彩钢房,室内不用放任何取暖设备,我们是北方地区,冬天还是特别的冷的但是不会出现楼主担心的问题,只是需要投资盖个简易彩钢房就我个人而言ABB进风口的滤网还是不错的,但是一段时间我们打开清理灰尘还是感觉特别多!变频器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中应该也算考验吧如果楼主只是把变频器放在室外,恐怕你简单的滤网,用不了几天就惨不忍睹了,北方的沙尘很大的其实一个简易彩钢房可以缓冲温度、避免曝晒,还能格挡一部分灰尘

感谢今生缘!现在的情况是变频器装在空气压缩机的电控柜中,然后电控柜底部开进风过滤网口,顶部装排风风扇。不过现在选用的变频器是ABB ACS800-04M,是IP00的,坑爹了。。。因为我们只是买了现成的压缩机整机过来做户外改造,所以不可能去换变频器吧。。。

我打算采用你的建议,推荐客户自己搭个房子,理由就是防尘,何况使用环境还是在沙漠边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是不是变频器用在高湿度环境下,只需要考虑凝露的风险??如果不产生凝露,是不是就不会有大问题了?高湿度对变频器本身的运行,我指的的是IP23风冷的变频器,是否有其他不可忽视的损害?有没有有经验的同行能给出确切的答复呢?非常感谢!!变频器的电路板也有不同的,有些是有涂层板的,湿度对电路板影响就不大。比如ABB的选型的时候表面+901,就是带涂层的

现在变频器完整型号为ABB ACS800-04M-0320-5+E202+J400+K458+P901+ P916 +P920

应该是您所说的涂层电路板^_^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空调的,瞎说两句看好实现不? 1、从压缩机的循环冷冻水系统中引出一条支路,然后在你的风扇循环系统当中的进风处设置一个盘管,用来除湿和降温。这种盘管到处都是,汽车水箱就行,夏天制冷,冬天要是压缩机开热泵,他还能加热呢,哈哈! 2、为变频器单独设计一套水冷散热系统,通过热管将发热器件的热量传送出来,然后用一个小板换,接到主机的水管路当中就O了。。。这个方案连风扇都不要,直接把控制箱密封做好,封箱的时候在箱子里扔几袋干燥剂就行了!

兄弟,理解你的意思。你第一个建议相当于人为设置一个冷点,让水汽凝结在上面,第二个建议感觉相当于搞个空调。现在是风冷的压缩机,所以估计实行不了,客户一般不会特地给你搞这个条件,他们在沙漠。。。

不过还是很好的建议。我们自己做柜子的话,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