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登陆不上呢????

楼主(2013-02-15):
我的工控网为什么登陆不上呢??我的其他三台电脑都可以登陆,就是我常用的这台,无论如何登陆不上。。。发帖显示登陆页面,输入密码也显示登陆成功。。可是网页依然是没有登陆的状态。关机重启也是一样。。手机也可以登陆。。。用的都是同一局域网。。。。。为什么呢??

网友A:
确认internet可以联网。。。要么换个浏览器

楼主:
我说了,其他电脑可以登录。。。

楼主:
我要不能登陆,我这个帖子怎么发的??呵呵。。那台我常用的,浏览网页没有问题,进邮箱也没有问题。别的问题你就不要考虑了,就是登陆工控网不行。。。。我的其他电脑都可以登陆。。。。就我常用的那台登陆不上。。

楼主: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工控网有什么,让杀毒软件给删了?

网友B:
有可能,有时候电信也会提醒该网站有啥东东的,另两个自动化网站我登录也会出现类似提示;建议清空浏览器COOK,恢复浏览器到默认值。试试吧

网友C:
可能是系统问题啊或者IE的问题~!~~~~~~

网友D:
“我的其他电脑都可以登陆。。。。就我常用的那台登陆不上”,是否常用的那台电脑设置有问题,加上网站有些小问题,导致冲突不能登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有时候电信也会提醒该网站有啥东东的,另两个自动化网站我登录也会出现类似提示;建议清空浏览器COOK,恢复浏览器到默认值。试试吧

去掉小甜饼试试

然后再换个浏览器再试试

网友F:
千年蛇精入侵您的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