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真是天太冷了?连设备都感觉到了

楼主(2013-02-15):
果真是天太冷了?连设备都感觉到了。往年这设备需要一个小太阳就足够了,今年这设备用一个不行,它不干。无耐就给两个吧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设备啊?这么娇贵啊?

网友B:
我 靠,还有这事。

工控太神奇了。。。。。

建议楼主改造一下,把控制器的盖板上加个自动加热保温器吧,这小龙年的厂里创新大奖就是你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 靠,还有这事。工控太神奇了。。。。。建议楼主改造一下,把控制器的盖板上加个自动加热保温器吧,这小龙年的厂里创新大奖就是你的了。

一般设备都要降温,这种还要加温,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D:
电气设备还需要加热?

不明白

网友E:
注塑机   加热?

网友F:
注塑机呀,本身就产生大量热,为什么要加热

楼主:
别看新鲜啊?大家给分析分析啥原因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注塑机呀,本身就产生大量热,为什么要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