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们指点

楼主(2013-02-15):
按一次i0.7  q0.5开  再按一次i0.7     q0.5关         如此循环

网友A:
何必呢把MO.O去掉,下面的常开Q0.5去掉该直线

网友B:
    楼主:你 这个程序是不好用的,即不管怎么按按钮,其Q0.5的输出恒=0.要实现“按一次i0.7  q0.5开  再按一次i0.7   q0.5关   如此循环的控制要求。可参考以下二种梯形图,这二种程序都可实现楼主的控制要求:

    第一种编程:

     第二种编程:

网友C:
这样的单键启停逻辑论坛很多,搜搜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