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热稳定性不良 求教高手

楼主(2013-02-15):
公司一台莫迪维克拉伸包装机年前损坏,故障现象是上电交替不定时显示功能模块M10 M11 M12 故障,其中M10 M11为输入模块,M12为输出模块,经莫迪维克官方派工作人员维修后确认是CPU主板损坏,更换新主板后机器也恢复工作。

现在想维修这块主板,这台设备以前还能不定时的工作(不过经常死机自动重启),再后来机器启动需要反复的启动多次然后可以工作,还是不定时的死机,再后来机器就不关电源一直通着电处于待机状态,工作还算正常,也就是说这台机器需要预热才可以勉强的工作,一旦机器掉电久了就会失灵,怀疑晶振热稳定不好,或者是性能不良,有没有这个可能,概率有多大,或者有其它的办法,请赐教,谢谢。

机器没有电池只有一个只读记忆模块,电路供电良好,电路板用不锈钢罩罩着。

网友A:
是不是设备时间长了,老化了;

要么就是部分芯片有问题;

楼主:
老化不太可能,这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设备才8年。芯片有问题会造成性能不稳定的故障吗,我用手没过芯片和电路板元件,都没有发热的。

网友B:
不是元件损坏,有元件损坏不能恢复,不会出现时好、时坏的现象。怀疑晶振故障,可用示波器看晶振的波形;用放大镜观察板子的焊点吧。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不是元件损坏,有元件损坏不能恢复,不会出现时好、时坏的现象。怀疑晶振故障,可用示波器看晶振的波形;用放大镜观察板子的焊点吧。 内容的回复:

虚焊从外表看绝对不可能,隐性脱焊也许吧,总觉得设备热了还好些,冷了就不启动有点什么,就是说不出来。可惜我没有示波器,又买不到原型号晶振,能买到的晶振频率一样,但频率后的字母不一样,不知道能不能用,原型号是3.68640RG8

网友C:
电容出了问题也有很大的可能

网友D:
这个现象跟电容有关系,特别是电源处理部分的电容!

网友E(2013-03-17):
楼上的是正解,以前老师教的什么都问题都要先看电源。

楼主:
晶振换过了(不是原型号)还是不好用,不如以前还能启动,换过之后系统都进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