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快速绘图的几种基本方法

楼主(2013-02-15):
我们在工作中,如何能使用CAD快速制图?怎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呢,下面小编整理出一些方法,希望对正在使用CAD的制图人员能有所帮助。

一、熟悉对CAD中基本操作命令/快捷图标的使用

这一点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基本命令与快捷图标便是CAD中大家最熟悉的,也应该能熟练掌握了,具体就不详谈了。

二、对图形夹点操作

夹点,你用过吗?当你用鼠标左键点击图形,图形上便会出现许多方框这些就是夹点。通过控制夹点便能进行一些基本的编辑操作。如:COPY,MOVE,改变图形所在的图层等基本操作。而且不同的图形,还有其特殊的操作。如:直线有延伸操作。

三、 ACAD.PGP文件修改

大家都知道LINE命令在COMMAND输入时可简化为L,为何会如此呢?因为在AutoCAD中有一个加密文件ACAD.PGP中定义了LINE命令的简写,先找出这个文件打开它。找到"These examples include most frequently used commands."的提示语,在其下的几行文字就可对简写的定义,记住它的左列是简写命令的文字实现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进行修改(当然是你比较熟悉的英文缩写喽),它的右列是默认的命令请不要随意修改。相信这能为你提高一定的速度。

四、大量使用修改命令

对于CAD绘图工作人员来说,一幅图60%--70%是修改只有30%--40%是作图,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从图形构成来看图形只有直线与曲线这两种,而曲线又由大量的圆进行剪切而成的,所以一张图最终由直线和圆组成。既然如此作图只需先画圆或直线并确定位置,然后进行一系列操作如:OFFSET, TRIM, FILLET, ARRAY, CHAMFER等,来实现图形。

如一个轴承的绘图,只需两条互相垂直的直线,而后进行OFFSET,FILLET,CHAMFER等一系列操作便能精确的完成轴承的绘制。

五、构建图块来简化绘图工作

图块是CAD操作中比较核心的工作,许多程序员与绘图工作者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图块。由于他们的工作给我们的带来了简便,我们能像砖瓦一样使用这些图块。如工程制图中建立各个规格的齿轮与轴承;建筑制图中建立一些门、窗、楼梯、台阶等以便在绘制时方便调用。

在这些图块中其中的柔性块最容易被调用,它其实是用Auto LISP/Visual LISP编写的程序。

1. 建立图样原型的DWG文件并保存(在WBLOCK命令下的操作,要建立图块的基点,以便以后调用)

2. 从INSERTION中向需要图块的图形中加入图块。

通过这两部就能建立并运用图块了。图块的运用将进一步的提高绘图的速度。

1.【CTrl+N无效时之解决办法】众所周知CTRL+N是新建命令但有时候CTRL+N则出现选择面板这时只需到OP选项里调下设置操作:OP(选项)------系统-------右侧有一个启动(A显示启动对话框B不显示启动对话框)选择A则新建命令有效,反则无效2.【Ctrl键无效之解决办法】有时我们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CTRL+C(复制),,CTRL+V(粘贴)CTRL+A(全选)等一系列和CTRL键有关的命令都会失效这时你只需到OP选项里调一下

操作:OP(选项)-----用户系统配置------WINDOWS标准加速键(打上勾)WINDOWS 标准加速键打上勾后,和CTRL键有关的命令则有效,反之失灵3.【填充无效时之解决办法】

有的时候填充时会填充不出来除了系统变量需要考虑外还需要去OP选项里检查一下OP---------显示-----------应用实体填充(打上勾) 4.【加选无效时之解决办法】AD正确的设置应该是可以连续选择多个物体.但有的时候,连续选择物体会失效,只能选择最后一次所选中的物体这时可以如下解决进入OP(选项)---------选择-----------用SHIFT键添加到选择集(打上勾)

用SHIFT键添加到选择集“打上勾”后则加选有效反之加选无效。5【CAD命令三键还原】如果CAD里的系统变量被人无意更改或一些参数被人有意调整了怎么办这时不需重装,也不需要一个一个的改操作:OP选项-----配置-----重置即可恢复 但恢复后,有些选项还需要一些调整,例如十字光标的大小等~AutoCAD 2000快捷命令的使用AutoCAD 是目前世界各国工程设计人员的首选设计软件,简便易学、精确无误是AutoCAD成功的两个重要原因。AutoCAD提供的命令有很多,绘图时最常用的命令只有其中的百分之二十。采用键盘输入命令时由于有些常用命令较长,如 BHATCH(填充)、EXPLODE(分解),在输入时击键次数多,影响了绘图速度。虽然AutoCAD 提供了完善的菜单和工具栏两种输入方法,但是要提高绘图速度,只有掌握Auto CAD提供的快捷的命令输入方法。
六、CAD的快捷命令

所谓的快捷命令,是AutoCAD为了提高绘图速度定义的快捷方式,它用一个或几个简单的字母来代替常用的命令,使我们不用去记忆众多的长长的命令,也不必为了执行一个命令,在菜单和工具栏上寻寻匿匿。所有定义的快捷命令都保存在AutoCAD安装目录下SUPPORT子目录中的ACAD.PGP文件中,我们可以通过修改该文件的内容来定义自己常用的快捷命令。

当我们每次新建或打开一个AutoCAD绘图文件时,CAD本身会自动搜索到安装目录下的SUPPORT路径,找到并读入ACAD.PGP文件。当AutoCAD正在运行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命令行的方式,用ACAD.PGP文件里定义的快捷命令来完成一个操作,比如我们要画一条直线,只需要在命令行里输入字母“L”即可。

1.快捷命令的命名规律

1、 快捷命令通常是该命令英文单词的第一个或前面两个字母,有的是前三个字母。 比如,直线(Line)的快捷命令是“L”;复制(COpy)的快捷命令是“CO”;线型比例(LTScale)的快捷命令是“LTS”。

在使用过程中,试着用命令的第一个字母,不行就用前两个字母,最多用前三个字母,也就是说,AutoCAD的快捷命令一般不会超过三个字母,如果一个命令用前三个字母都不行的话,只能输入完整的命令。

2、 另外一类的快捷命令通常是由“Ctrl键 + 一个字母”组成的,或者用功能键F1~F8来定义。比如Ctrl键+“N”,Ctrl键+“O”,Ctrl键+“S”,Ctrl键+“P”分别表示新建、打开、保存、打印文件;F3表示“对象捕捉”。

3、 如果有的命令第一个字母都相同的话,那么常用的命令取第一个字母,其它命令可用前面两个或三个字母表示。比如“R”表示Redraw,“RA”表示Redrawall;比如“L”表示Line,“LT”表示LineType,“LTS”表示LTScale。

4、 个别例外的需要我们去记忆,比如“修改文字”(DDEDIT)就不是“DD”,而是“ED”;还有“AA”表示Area,“T”表示Mtext, “X”表示 Explode。

2.快捷命令的定义

全面已经提到,AutoCAD所有定义的快捷命令都保存ACAD.PGP文件中。ACAD.PGP是一个纯文本文件,用户可以使用ASCⅡ文本编辑器(如DOS下的EDIT)或直接使用WINDOWS附件中的记事本来进行编辑。用户可以自行添加一些Auto CAD命令的快捷方式到文件中。

通常,快捷命令使用一个或两个易于记忆的字母,并用它来取代命令全名。快捷命令定义格式如下: 快捷命令名称, * 命令全名 如: CO , * COPY 即键入快捷命令后,再键入一个逗号和快捷命令所替代的命令全称。AutoCAD的命令必须用一个星号作为前缀.

补充两点:

一、就是对图形的理解,一定要将图形的主次关系分析清晰后,再绘图,先安排好绘图的顺序,再绘图,磨刀不误砍柴功吗!

二、多注意各命令的多种用法,活学活用,在绘图前,先想好方法,画完再发散思维看是否还有其它方法,一般的图形都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实现,多用各种方法,说不定在以后的绘图中那一种会是最快的。

网友A:
快捷键很有用处。

网友B:
慢慢学习了,CAD还真的不算熟悉!

网友C:
学习了

CAD只有再用的时候才画画图

一般用的少啊

网友D:
功能的确很多,电气绘图上用的还算简单些,插入块,文字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CAD只有再用的时候才画画图一般用的少啊

网友F:
很好,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G(2018-10-24):
这真的是个好东西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