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与电脑通信如何设置

楼主(2013-02-15):
西门子200与电脑通信我用的电缆是PPI-RS485可是怎么也通信不成功求高手指点该如何设置,PG/PC该如何设置?求PPI-RS485驱动程序

网友A:
将com口设置正确,如果连在电脑一端的接口是USB口,就将com口设置成USB,

想给你粘个图片演示,但粘贴不上。

网友B:
下载手册

里面介绍软件篇 有详细说明

网友C:
设置PPI电缆上的拨动开关,上面有图。PG/PC选择cable(ppi),属性,本地连接,选择和硬件一样的COM口,和波特率。

网友D:
Set PG/PC Interface是西门子的PLC编程软件共用的编程访问路径设置界面。Micro/WIN也通过Set PG/PC Interface设置计算机与S7-200进行编程通信的访问点。

用Micro/WIN对S7-200编程时,如果需要改变编程通讯方式,就需要打开Set PG/PC Interface进行设置。有如下几种方式可以打开Set PG/PC Interface窗口:

  • 打开Windows的Settings(设置)>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选择Set PG/PC Interface图标
  • 在Micro/WIN主窗口的左侧的View(浏览条)中,用鼠标单击Set PG/PC Interface图标
  • 打开Micro/WIN的Communications(通信)界面,用鼠标按其中的Set PG/PC Interface按钮,或双击当前通信设备的图标
  • 在Micro/WIN的指令树中用鼠标双击相应的图标
  • 在Micro/WIN的菜单View > Components中打开

最好下载这个看看:

西门子 S7-200 · LOGO! · SITOP 参考

Beta Version 0.93

下载地址: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136.chm

网友E:
PC/PG接口设置

电缆接口是com口选择com,USB选择USB

PPI电缆不需要驱动程序,USB口的连接上电脑以后自动安装驱动。

网友F:
要不是软件安装问题;

硬件电缆问题;

还有就是驱动问题;

软件里面面的设置问题;、

好好排查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