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能与太多电气仪表串接在同一回路吗?

楼主(2013-02-15):
     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中串接仪表太多时,对电度表的读数有影响。

    电流互感器铭牌上一般都注明其二次回路的额定负载及其准确度等级,如0.6欧1.0级,就是说只要二次回路的总负载阻抗不超过0.6欧,电流互感器的变比误差和相角误差均能符合1.0级的要求;反之,变比误差和相角误差都将有变更,就要影响电度表的读数。

    所以,为了保证电度表的准确性,通常都是将电度表与其它电气仪表分开安装布线。电度表接电流互感器计量绕组,其它电气仪表则接电流互感器测量绕组,分属不同回路。

网友A:
 一般是保护测量和计量测量,单独装设互感器的

网友B:
这个在高压互感器上很明显,有计量线圈和测量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