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问题

楼主(2013-02-15):
在现场调试西门子200时,程序读取仪表数据(采用modbus协议),采用sm0.1复位各标志位和起始位,第一次运行正常,但是如果PLC突然断电再重新上电后(如果上电的时间间隔大于20秒的话),再次监视程序发现读出的数据都保持不变,mbus-ctrl与mbus-msg处done都显示2#1,求引起的原因?

网友A:
SM0.1是放在主程序里了吗?

网友B:
方便的时候把程序复制过来看一下;比较好!~

网友C:
采用定时使能mbus-msg,而不是按照西门子例子,虽然是会浪费一些通讯间隔时间,但绝对不会出现楼主所遇到的不良现象。